【求助】刚入魔想问那款电直入门较好?谢谢

楼主(2011-10-16):
想飞飞电直,不知选那款飞机,价格1500以内吧。还有借问六通道都是那六个?
油门升降、左右、前后、尾桨还有呢?
十分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油门
螺距
升降
副翼
尾舵
尾巴感度-。-

网友A:
小朋友飞四通双桨比较好,容易飞又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魔界小盆友,其实在大学混啊 。四通的话,都有哪些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飞四通双桨比较好,容易飞又安全。

    華科爾 CB 180 Z 很穩

网友A:
那买九鹰260A吧,四通单桨,比较耐摔,入门不错。

网友:
三剑客听说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再潜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买九鹰260A吧,四通单桨,比较耐摔,入门不错。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