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功率充电开关电源太热,加两个风扇凉快凉快

楼主(2011-10-16):
之前玩450时候充3S 2200mAh电池时感觉还好,今年入手600EFL PRO用6A的电流充6S 3300mAh的电池几乎是把X6 PLUS充电器的功率发挥到最大了,200W电源不一会儿就很热,周末闲来无事就加装了两个之前闲置的8cm风扇,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附上改装的几点经验:

1、8cm风扇的四个孔位和一般开关电源上面的散热孔刚好对的上,不知道其他尺寸是否适合;
2、风扇的固定我使用的是超频三风扇自带的橡胶固定扣,安装方便结实同时静音效果还行;
3、风扇电线也布到电源里面,用扎带固定在金属罩上面尽量不与里面的电子元件接触上,红线和黑线并联接到开关电源剩余的输出端上就OK了。

最后秀下我的充电设备,嘿嘿

网友:
X6一次最多充多少电池?和X3比那个好????????????????????????????????????????????????????????????????????????????????????????????????????????????????????????????????????????????????????????????????????????????????????????????????????????????????????????????????????????????????????????????????????????????????????????????????????????????????????????????????????????????????????????????????????????????????????????????????????????????????????????????????????????????????????????????????????????????????????????????????????????????????????????????????????????????????????????????????????????????????????????????????????????????????????????????????????????????????????????????????????????????????????????????????????????????????????????、???????????????????????????????????????????????????????????????????????????????????????????????????????????????????????????????????????????????????????????????????????????????????????????????????????????????????????????????????????????????????????????????????????????????????????????????????????????????????????????????????????????????????????????????????????????????????????????????????????????????????????????????????????????????????????????????????????????????????????????????????????????????????????????????????????????????????????????????????????????????????????????????????????????????????????????????????????????????????????????????????????????????????????????????????????????????????????

网友:
风扇上做个架子放电池!呵呵!

网友:
电源的电流多大啊?这样不会烧风扇吗?求真相…

网友:
哪位专家解释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专家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要多少电源给多少 怎么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