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ubec。。结果

楼主(2011-10-16):
云台才到。说得用ubec,手头刚好有个好盈3a的
问了abin 他说
输入与输出的任何一个通道供电就可以。
然后另一头接动力电、电压选择5v
刚接上结果就烧了2个电调。。。。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电调 3pin 信号线的电源没拔掉?就是中间那个红的 4个电调全拔

网友A:
  楼主啊、电调的供电必须去掉、这点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电调的供电必须去掉、这点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肯定不懂么。。。

网友:
去找Abin,让他赔你,说他没给你说清楚,不陪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网友:
要是上吊威胁就行了的话,大家组团去 x 公司上吊,  炸鸡的统统 白送一个 新的

网友:
我预测你还将烧一样东西,楼下的来告诉他

网友:
遥控器可能也会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电调的供电必须去掉、这点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很多人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不知道的

说明潜水不够深啊、对UBEC一知半解、你想想、多路电源同时供电、后果很严重、UBEC电压本来就比原来电调供电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