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有时候突然抽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6):
尾巴的皮带无打滑。不是金鱼尾。。尾推也很顺滑。。尾轴无弯曲。。尾巴突然小范围偏向一边。然后回来。。。整个过程只有一秒不到。。不定时这样抽。。担心啊。。

楼主:
偏移的角度大概是40度左右。。

网友:
有人说是静电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放电不行了。换其他电试下

网友:
调下进角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神马叫进角。。

网友:
这种情况是转速突然低了,然后又迅速恢复。有时候是因为电机或电调抽风,有时候是因为有异物卷进了大齿,然后又从另一端甩出来。如果不是频繁发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皮带调紧了试试再

网友:
我的轴传也又是抽筋,尾管飞着飞着会移出来一点,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兄弟  同病相怜   至今没找到什么元婴

网友:
楼主用神马陀螺?这情况真不解!

网友:
等高手 解决了

网友B:
KDS区转过来,作者是 Ё圝◆木易 说是静电问题
解决请回帖,我也想了解了解

另外关于有人反映的kds尾巴慢速漂移的问题,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尾管打眼,用压带轮把皮带跟电池负极接上就可以了,电池负极其实就是接收机的那根黑线,方法自己想,希望对大家又所帮助,另外kds自己带的那个压皮带的小轴承本身外圈和内圈不导电,最好换一个能导电的,否则效果会打些折扣,但是总比没有好,皮带静电问题不适kds一家的问题,所以皮带传动都存在这个问题,以前我飞logo也是,飞行过程中尾巴飘,有时候突然来一个几十度的大转弯,吓人一跳,皮带接地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DS区转过来,作者是 Ё圝◆木易 说是静电问题
解决请回帖,我也想了解了解

另外关于有人反映的kds尾巴慢速漂移的问题,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尾管打眼,用压带轮把皮带跟电池负极接上就可以了,电池负极其实 ...

 有道理
应该是静电累积放电的强干扰导致的,我也偶尔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