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二百五

楼主(2011-10-16):
跟风拍了个很便宜的视频眼镜,很不错的东西,价格是它的亮点,所以我叫它二百五
        可能它设计是在室内用的,在户外用会漏光,所以必须做个遮光罩,考虑过很多材料,最后找到一种现成的遮光罩,几块钱而已。

儿童游泳用的潜水镜:

拆解后在塑料框的前方开适当的口子:

由于塑料罩是半透明的,用自动喷漆喷上黑色,只需喷里边即可:

喷好风干后:

完成,是用胶水粘上去的,经试戴效果非常好:

    另外,由于眼镜自身重量的原因,眼镜会下垂,位置偏低,要在鼻子部位适当加些垫,或者使用附送的橡皮筋向后勒紧才行。还有,加装遮光罩后眼镜的脚架就无法折叠了,为了方便携带,可以去掉脚架,改用橡皮筋固定。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好!顶!  蓝色妖姬啊~

网友:
在弄个帽子呢,现在天气微凉,应该不错了。

网友:
这个可以顶   !!!

想象的力量是无穷的,简单的东西解决了魔友们好大的困惑-------我就一直在找250眼镜的遮光罩

建议加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泳镜的口你是用什么工具开的?开得这么漂亮整齐?

楼主:
这个简单,先用笔画好方框,手电钻夹上2.5的钻头成排钻孔,然后用扁锉修平。

网友:
二百5 还有买吗?

网友A:
这样的油漆 最好 别贴肉

网友:
 回头我也试试,去玩具店买个几块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油漆 最好 别贴肉

哈哈  贴肉容易变熊猫

网友C:
250的价格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贴肉容易变熊猫
贴肉的是那个硅胶圈,楼主喷的只是那个硬壳,应该不会变熊猫吧

网友:
你这个孩子太聪明了,不愧为中将头衔!

从小处见道之,用心的人已经不多见,加分

楼主:
兔哥说得对,喷的只是那个塑料硬壳的里面部分,且硬壳与眼框之间还隔着一层硅胶,类似冰箱门的密封条,约1厘米厚,如果不是特意用手指抠进去,怎么也碰不到那漆层的。
     当然现在买不到250那个价了,“二百五”只是它正式在5IMX登场时的乳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的价格现在买不到了

280的都没了

网友:
你们这个眼镜有这样的情况吗?!

两边镜架部分老断!

现在我的已经断了4次了...    都是开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买回来才没几天,现在还没断 ,不过那个架子不断也没什么用,加装遮光眼杯后就不能折叠了,打算重新做一副可折叠的脚架,到时顺便把眼镜主体调整下倾些,不然平视观看屏幕不太舒服。

网友E:
哈哈,看来以后应该就叫二百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