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又炸鸡了

楼主(2011-10-16):
早上晨练,3D模式下切入NORM模式,急掉转速,推油门没有反应,是不是我的油门曲线设的有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啊。这已经是不是第一次炸了。

网友:
曲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电调是什么型号的?
我之前把电调设定了软启动模式,时间最长的那档,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只是调机时出现过,因为我还未敢飞3D~
我以前飞425,每飞必炸,今天跟高手一起飞,在他们的指点下,居然安全着陆,机子完好无损~

网友:
和我的头罩一样 呵呵

网友:
呵呵不炸怎能进步

楼主:
FF9的控,好赢80A电调  油门曲线0,45,65,80,100   IDL1  85,83,80,83,85   IDL2 95,95,95,95,95   螺距曲线33,38,43,49,55       IDL1  4,15,26,41,56   IDL2  4,16,28,41,54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网友A:
会不会是单向打滑呢?
我的单向有时候能挂住,有时候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单向打滑呢?
我的单向有时候能挂住,有时候打滑。

这种应该能根据声音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