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1-10-16):
请问各位高手:固定翼模型飞机想飞筋斗,应该如何打舵?三通机能飞筋斗吗?谢谢!

网友:
有升降舵就可以筋斗。

动力足的直接拉升降舵,动力不足的先俯冲再拉。

网友:
动力够就能

楼主:
谢谢二,三楼的回答。
下次试飞时,练习一下。

网友A:
军校进修的新手同学 ,你不知道有种神奇的东西叫模拟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军校进修的新手同学 ,你不知道有种神奇的东西叫模拟器么

知道模拟器,我是从玩直机转到固定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模拟器,我是从玩直机转到固定翼的。
那你更应该知道咋操作了,看来你是直机玩不下去了才玩的固定翼........

网友:
玩直机转到固定翼的???????????

难道是2通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