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练悬停450飞机40A电调换30A的行吗?

楼主(2011-10-16):
原先的450飞机的好盈40A电调烧了,手上有个30A的原华科尔36#的电调,现我只是练悬停,不知能否用30A的电调暂时代替一下?会不会过热或电流不够烧了电调或有什么隐患?请高手指点。
电机
是
朗宇
S2220
KV3650。
因手上没资料,不知具体参数。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悬停油门一般才一半
普通450配的电机工作电流最大也才那么点,再试着把电机齿换小一点电流更小
没虚标的30A ESC当然足够悬停航线了

网友C:
同问下,不知道好赢30A的又怎样呢?我准备拿30A的飞450.

网友D:
我试过用好盈25A悬停和温柔航线,电调比较热,但不会烧,不要急推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