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能这样飞 真机只会对尾悬停 怎么办

楼主(2011-10-16):
模拟器能这样飞  真机只会对尾悬停 怎么办

网友:
真机也要多练习才行,这是啥模拟器?

网友:
手机帮,看不到视频,真机主要是多飞多练!

网友:
换个跟模拟器一样稳的真机就行了

网友:
  心里问题?

网友:
真机手感不同。。多练吧。

网友:
3D高高高高手了

网友:
调试不行

网友:
模拟器练的不错诶

网友:
 LZ不会用屏幕监视软件,直接拍屏幕的

网友:
我的模拟器水平跟楼主差不多 但是现在真机只会三面悬停 不敢对头
250还敢做点自旋 呵呵 450就不敢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Reflex XTR模拟器,感觉跟真机差距很大。G4感觉比较真实,模拟器跟真机的感觉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A:
第一,模拟器和真机差距大,第二,心理紧张,第三,机机没调好,第四,没有足够大的场地(像模拟器一样的,四周都空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模拟器和真机差距大,第二,心理紧张,第三,机机没调好,第四,没有足够大的场地(像模拟器一样的,四周都空旷)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风的影响吧

网友:
我只要模拟器里能飞出来的动作就直接上真机,十飞九炸 不过进步还算快,飞2个月了,现在2面悬停加2面悬晃和时常不规则的圆周航线中

网友:
心里关   太心疼米了

网友:
LZ很强大啊 练得这么好,那肯定是真机没调试好了,和心理关没过,我真机倒飞对头会了,正在练倒飞对尾了。瓶颈就快突破了

网友:
我模拟器乱3D,悬停现在勉强算四面,不过航线不敢把头转过来

网友:
哇靠
这么厉害啊

网友:
 lz,我真机可以这么飞,模拟器却只会对尾,教教我飞模拟器吧!

网友:
楼主明显逗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台为何说我逗大家呢

网友:
我觉得不太可能!模拟3D 真机只会对尾?是只会还是只敢?不敢想象,我模拟和真机飞的基本上差不会太多!

网友:
心理关口要突破

网友:
这么牛B啊

网友:
一样的桌面哈-。-!

网友:
我也是,模拟器翻的天花乱坠了,真机还在4通小学状态。

真机达不到模拟器的控制精度和性能,同时视角和心理也差很大

网友C:
敢于炸鸡就能突破了

网友:
和LZ一样啊、真机太紧张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于炸鸡就能突破了

对,就是这个道理  。。。狠炸几次就成了

网友D:
这是典型的还不会走就学跑的下场,如果LZ把在模拟器上练3D的时间用来练悬停,估计现在真机四面悬停都没问题了~

网友:
模拟器只是浮云。只能用来练新动作条件反射。

其他就是真机了。

网友:
楼主,别来3D,弄个悬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典型的还不会走就学跑的下场,如果LZ把在模拟器上练3D的时间用来练悬停,估计现在真机四面悬停都没问题了~
没错,还得适应真机的视角。

网友:
你四面停和翻的动作都在飘,先从八面悬停练起,每一面都能差不多定住再练航线,基本功最重要   一个漂亮的圆周航线要比乱翻难的多

网友:
以我看:
1. 你在模拟器差不多把整个场地用完了.说明你根本不能控制你所要飞的地方/方向.
2. 有几次,你的飞机飞向你的方向,太近了,如果是真机,我看你来不及闪.
3. 在模拟器你飞了不到三分钟就跌了,说明还需多练.我可以在模拟器乱飞,飞的多矮,多乱都不会跌.(一个小时也行)
4. 模拟器里直机的尾巴是完美的,真机你太用力,会突然甩个45或90度,你还不乱?

网友:
多练真机么

网友E:
如果真机是450的话,模拟器也选450的,而不是大油机。
大油机飞得越好,真机450会飞得越差。
因为两者的特性相差太大,练得越多,对手感的破坏越多。
不用说大油机,就是模拟器里面练500,也是对于飞450真机没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