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450pro的技术性问题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1-10-16):
问题是450pro的升降舵机固定在哪边比较合理'有人说飞机起飞时会左飘'固定在右边比较好'也有人说飞机起飞后旋停的时候飞机微微右倾升降舵应按左边压一压会好一点'我觉得第二种说法
靠谱一点'我自己是固定在左边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
帮顶 求高手 解答

网友:
就那十几克改变不了450的地效左漂吧

网友:
我是按照安装图,放在左边

网友:
我装在左也 从内向外和反过来都试 过  现在从外向 内以获得较大的舵机臂转动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260mg有二十几克'还装外侧

网友:
我一架左,一架右,没有差别,也没有蛋疼

网友:
蛋疼左边吧,不过右边都应该那个影响是感觉不到的。我挂个朋友的松下小DV在机头黏在电池上面,还以为会头重,谁知道完全没感觉(泰世425)

网友B:
安装图是在左边-。-但我还是装右边-。-虽然改变不了什么的-。-但看着心里舒服哈-。-

稳定的悬停是需要打舵来维持机身右倾,那为何不如让右边重一点来减少打舵的频率呢-。-!

网友:
嗯嗯还没有装,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图是在左边-。-但我还是装右边-。-虽然改变不了什么的-。-但看着心里舒服哈-。-

稳定的悬停是需要打舵来维持机身右倾,那为何不如让右边重一点来减少打舵的频率呢-。-!
支持,不过感觉楼主过于纠结某在些细节上,想来是个完美主义者。: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