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OS55遇到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1-10-16):
我的os55服役不到两个月,前期工作一切正常,并未发现什么意外,但就在本周末,在一次正常飞行的时候突然发现飞机力气急剧变小,遂迫降下来检查,地面推满油门居然没有任何异常,发动机照样叫,但是一升空就出现了力气不足的情况,然后检查气缸,发现缸头有松动迹象,转动螺旋桨伴有漏气声,遂拧紧,但是发现无法启动了,一检查火头已经烧毁,且炉丝严重变形,断裂,原因不明,我以为是火头老化造成的,又买了三个OS8号火头,结果是两个火头在飞行10分钟以后无一辛免全部烧毁,先兆和前面一样,我实在不敢拿第三个继续冒险(甚至是送死!)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新火头接二连三被烧坏?且死相极惨……

网友A:
LZ当心机器里面有零件损坏,火头损坏很有可能是机器里面有零件已经出现问题导致一边工作一边散发碎屑,碎屑打到火头造成的。我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我曾经有次遇到很烦人的情况,和你类似,机器拆开检查多次都没发现问题。折腾好几次后才发现大轴承的滚珠有一粒脱皮了,轴承转动起来手感感觉不到损坏,可就那点点慢性脱皮就只烧火头。换了轴承问题完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当心机器里面有零件损坏,火头损坏很有可能是机器里面有零件已经出现问题导致一边工作一边散发碎屑,碎屑打到火头造成的。我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我曾经有次遇到很烦人的情况,和你类似,机器拆开检查多次都没发 ...

不少前辈也建议我清洗发动机气缸,如今缸盖已经取下,缸内情况都看得见,可以仔细和我说说清洗方法吗?我QQ376278732,拜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少前辈也建议我清洗发动机气缸,如今缸盖已经取下,缸内情况都看得见,可以仔细和我说说清洗方法吗?我QQ376278732,拜托了!

泡煤油或柴油一夜
隔天拿空压机喷出的高压气体冲喷气缸壁,活塞,活塞环
装回后,
先看你用的油是多少润滑比
如果是土油,
那估计大概没戏了
如使用 进口油品
还是感觉没力,
先去买一个活塞环换上看能能改善??
如还不能,
就再去买气缸壁
就回到全新的 OS55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煤油或柴油一夜
隔天拿空压机喷出的高压气体冲喷气缸壁,活塞,活塞环
装回后,
先看你用的油是多少润滑比
如果是土油,
那估计大概没戏了
如使用 进口油品
还是感觉没力,
先去买一个活塞环换上看能能改 ...

感谢C哥对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C哥对我

谁叫你是 版主
哪天你要不爽就会拉掉我的贴
我能不对你好点吗???

网友:
加个缸垫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哪敢啊……你上次给的礼物我一直带在身边呢………………

网友C:
OS55比较容易过热,你应该在第一次现象出现后开大油针再试试。最近秋高气爽机器要适当富油一些。

你在地面调节油针的时候,可以再调节完后将飞机抬头让发动机最大车工作30秒,然后放平怠速30秒,如果整个过程中发动机不熄火,基本上在飞行中不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55比较容易过热,你应该在第一次现象出现后开大油针再试试。最近秋高气爽机器要适当富油一些。

你在地面调节油针的时候,可以再调节完后将飞机抬头让发动机最大车工作30秒,然后放平怠速30秒,如果整个过程中发 ...
谢谢,下次起飞前试试……尽量富油点飞,可以改善过热是吗?

网友:
应该是过热所产生,原因不外乎几个。
一.贫油让汽缸活塞产生过高的温度。
二.轴承或是活塞的连杆已经磨损,强行运转后也会产生高温。
三.桨太小倒置转数过高(本次已经排除)。

网友D:
OS 55MAX,我的心痛。。。

它让我炸了两个新飞机,都是空中过热,低空吊机熄火。
这个机子易过热全国模友都有反映。
通常的解决办法有:
1)是富油飞行,但拉力大打折扣,还不及三叶52拉力大。
2)别用热型火头,用中性或偏冷的火头。
3)加缸垫。
4)再磨磨车。都说OS加工精度高,不用太多磨车,但OS55MAX不适用这规则。

友情提示:
“火头烧得厉害”-----防止融化的火头掉到气缸内导致拉缸。
"且炉丝严重变形"------极度怀疑机体内有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让我炸了两个新飞机,都是空中过热,低空吊机熄火。
这个机子易过热全国模友都有反映。
通常的解决办法有:
1)是富油飞行,但拉力大打折扣,还不及三叶52拉力大。
2)别用热型火头,用中性或偏冷的火头。
3) ...
经过对发动机的仔细解剖和清洗,确认里面没有脏东西,活塞气缸轴承等关键部位未见任何使用痕迹,绝对排除拉缸和进异物,只剩贫油导致过热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当心机器里面有零件损坏,火头损坏很有可能是机器里面有零件已经出现问题导致一边工作一边散发碎屑,碎屑打到火头造成的。我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我曾经有次遇到很烦人的情况,和你类似,机器拆开检查多次都没发 ...
此是正解,我本人也多次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候千万不要现发动机器了,拆检是首要的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是正解,我本人也多次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候千万不要现发动机器了,拆检是首要的大事。

经过对发动机的仔细解剖和清洗,确认里面没有脏东西,活塞气缸轴承等关键部位未见任何使用痕迹,绝对排除拉缸和进异物,只剩贫油导致过热的问题了……

网友:
坦白的说,我认为OS55是物有所值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是800元,比三叶52贵300元,但是可靠性的提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我也在用OS55的时候熄过火,但是是在吊机的时候。后来采用我上面说的办法调试就几乎没有再熄过火了。

另外,虽然我们都知道不要让发动在贫油的情况下工作,但是并不是富油就对发动机有好处。用我在上海F1从陈老先生那里学到的话说,让发动机工作在既不贫又不富的状态,这是最好的。就像人一样,太胖太瘦都不好。

OS55比较适合像真机,飞3D要吊机还是用四冲吧

网友F(2011-11-16):
如果是用土油,比例千萬不要用1:4,因為容易貧油過熱
請調成1:11体積比,給力又不過熱幾乎不積碳
如果這個發動機報銷了請不要再買OS,貴且不耐磨
還是用三葉發動機的好!因為它很適合土油自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