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20A 做工“太好”了!!!!!

楼主(2011-10-16):
电池就发热    为啥啊。。。 买了4个玩4轴    其中这一个热~
大家看图  下面那根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没人帮解答一下 ?   好盈的客服来说说看怎么回事?

网友:
 不懂啊,你再拆一个好的看看

楼主:
又拆了一个   还是这样子的。。哎

网友:
四轴的电调,就是一个发热量要大,这很正常

网友:
这个焊的正常,一般小电调都是这样的焊接,可以减小电路板面积,当然也降低成本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觉得这样有啥问题?简洁轻量化啊

网友:
不懂真相的围观!

网友:
四轴一个热是正常的啊

网友A:
是不是四个电调的三芯线都查到飞控上了,应该要挑掉3根电调的红线,敬请参考

网友:
便宜的东东做工就是不咋地

网友B:
不要胡说,对于一个低端飞控来说,就是会一个过热

网友:
好一条飞线

网友:
又一个XXD

楼主:
我真就无语了。。我用的又不是KK飞控。。用什么才算高端?非要用DJI?

我这发热的电调  无论换到哪个电机位都热   难道飞控还知道他换去哪边了?

做工差就是差  天行者20A  不如XXD  实话实说   天行者40还行  也拆了看了

但是这20A。。。哎  不说了

PS:这个发热的电调已经挂了

楼主:
PS: 我都没起飞   放在地面上  通电  就这个热

还正常??  服了。。

网友:
不穿衣服时通电用手摸一下,是哪个热?如果是6个输出管中的热就是有问题了,如果是BEC输出稳压块热,并且它就是给你的KK板、接收供电的,那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
这种自砍手足的偷工减料……唉
价格维持40A 140元左右完全可以接收 但是在质量上缩水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真就无语了。。我用的又不是KK飞控。。用什么才算高端?非要用DJI?

我这发热的电调  无论换到哪个电机位都热   难道飞控还知道他换去哪边了?

做工差就是差  天行者20A  不如XXD  实话实说   天行者40还行  ...

您好!或许有点误会,真的。
        因为每个电调内部均有BEC电路,当多个电调接收线插到一起时,这时相当于内部BEC 电路并联,因为每个稳压模块输出电压略有偏差,电压高的将往电压低的灌电流,然后达到平衡,所以,在没有工作时就已开始发热确实可能会出现。所以在四轴应用中,建议使用其中一个电调的BEC即可,其它三个电调把红线挑出。
       至于说焊接方式的问题,这种方式和一般情况将三个焊点拉出来,平行出线,确实显得不整齐,不漂亮。但是直接从里面拉线出来既减少了PCB 的面积,及PCB 线路阻抗,也缩小了体积,在一个电调的 体积/重量/性能这三个因素和外观相矛盾时,我选择了前者,其实电调包起来后,也看不到。这种焊线方式在小电调中经常这样用,我们几年前,10A 电调就是这样子的。并且据说某国外知名品牌,还就这种焊线方式申请了专利。
        关于烧坏的电调,麻烦联系我司售后服务处理维修事宜,谢谢!
         http://www.hobbywing.com/kf.asp

网友(2011-11-23):
回复 网友C:

依你这样说.难道你们20A里面的两个7805就不是并联.40A的三个也不是并联么?   对于线性BEC来说,有必要挑红线吗?估计楼上兄弟的热的不是BEC.

网友:
個人使用覺得xxd40A很糟?推油不到1/3就燒啦

個人使用覺得xxd40A很糟?推油不到1/3就燒啦

网友:
一分价钱一份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四个电调的三芯线都查到飞控上了,应该要挑掉3根电调的红线,敬请参考
谁说要挑掉的?
我飞过KK、MWC、玉兔,都是可以将四个电调的线直接插的。不需要挑线

网友:
飞四轴,就是其中一个电调发热的,很正常的。

网友:
BEC不挑线也能用,UBEC就不行了。不过7805不平衡的话确实容易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胡说,对于一个低端飞控来说,就是会一个过热
小白提问,问什么一个会过热啊?

网友(2011-12-30):
建议找个 Castle Phoenix ICE160HV 看看怎样出线的.......那玩意价格接近¥2K。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容易短路啊

网友:
标题

7805的技术手册里面是没有并联这种做法的,理论上只要两颗7805的电压有一点不同,电压稍低的那个肯定吃亏,发热。会影响寿命。但是如果能精确控制7805的离散性还是可以接受的,7805线性稳压效率本来就不高,发热太正常不过了,特别是11,1伏以上的平台,好盈的天行者内阻查型号是比飞腾要大一些,但是并联后撑死也就20%的差别,都是毫欧级别的,出线方式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懂这个额,能用就好

网友:
好赢的服务确实是不错的 我用过6个好赢电调了(两个18A 2个30A 2个120A船用电调) 不明白的地方都能得到及时的解决。甚至有一个出了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售后比天地飞的好太多了,希望继续发扬下去。

网友(2012-08-08):
我倒觉得这种输出线就近接MOS管脚的方式更好一些,只是不美观。

网友:
今天刚到华强北买了天行者20A和40A的各一个,打开一看,做工很不错的!确实物美价廉。

网友D:
好盈天行者20A实在是太物美价廉了,所以准备把它加以研究,然后灌自己的程序玩。

网友E(2012-10-03):
焊接水平与我类似,我弄焊接共计2小时。焊出来也是一坨一坨的

网友F:
正巧遇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