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 新手求助悬赏50人民币 ,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从新调整遥控器?

楼主(2011-10-16):
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从新调整遥控器
  比如说,我上次调整的刚好能够平稳飞行,然后,段330x的电,然后通电,这时候,飞机起飞的时候就往一边篇?
再线等高手,谢谢了
  悬赏50人民币 求解决!
  q  252511706    电话  15517968890
补充一下  我用的是  XG7  遥控器     飞机猛一下向一边倾斜,直接翻过去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那陀螺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螺旋太差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怎么总悬赏啊 !~   论坛不是交流的地方嘛 ?   别动不动就钱的 !~

还能多给点嘛 ?!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郁闷了

网友:
本身就没有自平衡,可能跟你起飞地面倾斜有关,你试试一次起飞地面微向右,看看会不会起飞后脱控会不会向右偏。一次起飞地面微向左,看看会不会起飞后脱控会不会向右偏。是的话就正常。。。。飞控本身没自平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往一边篇”是指副翼还是尾舵方向?

网友:
LZ把方向,前后,左右的D/R,EXP值都调小,这样打舵的时候就不会反映过于灵敏了

网友:
建议LZ换了接收试试,我本人感觉GU344比较挑接收,或者发射。有条件的话换一套接收/发射试试。

网友(2012-02-29):
引用 网友B:
怎么总悬赏啊 !~   论坛不是交流的地方嘛 ?   别动不动就钱的 !~

还能多给点嘛 ?!

嫌少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