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的一辆1;8大脚,大家帮看看这个车怎么样

楼主(2011-10-16):
朋友送了一架大脚,上面写的牌子是 HOT bodies  网上搜索不到这个车,发动机换的FC25级的,网上也搜不到。手拉器坏了、避震也坏了(拆掉弹簧按压没有压力感),抖舵抖得特厉害(接收机换成什么型号的)请教各位大大这个车子整体怎么样,手拉器用多厚的,燃油怎么样自配。

楼主:
坑爹了。。没改名字发出来图片都一样。。我重新发

网友:
有点像HSP的   记不起来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大这个车子整体怎么样,手拉器用多厚的,燃油怎么样自配。

建议LZ先不要急花钱配零件。
周末带车子去附近车场找老手入点燃油用电启动台先试发动机。
如果发动机是坏了的话这车子就不值得花钱了。

香港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