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救急!!!!求天7右手油门换左手油门

楼主(2011-10-16):
刚刚买了天7,结果是右手油门,我是美国手。新控上贴的有标签,自己拆的话破坏了标签是不是就没有保修了?怎么办啊?不拆开能改么?
急急急急急!!!!!

网友:
不用换,把接收器上的插头互换

网友A:
易碎贴用电吹风加热,用镊子慢慢撕下来要胆大心细。实在没把握就找点其他的电子商品上有易碎贴的练习一下。撕下来以后放在碰不到的地方轻轻的放上去就行了。然后拆控。换弹簧换压片就OK了,装起来易碎贴先加下热,然后再贴上,整个过程易碎贴尽量不要有弧度,越平越好,也不要折。遥控软件里面有调整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的选项。选好就行了,简单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不要玩我了!!!哪有油门带弹簧,升降舵是滑动没弹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藤椅好人啊!!

网友A:
对了加热以后撕的时候先用裁纸刀轻轻的挑起来易碎贴,如果能全部挑起来就不用镊子了。一边加热一边撕效果更好哦。

网友D:
拆控 左右摇杆互换后 记得吧左右微调一起换了 我换DX6 换了一个晚上原因是里面的线不够长 要接线 一共接10多根线 希望你的天7 里面线够长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正解。
话说保修不保修也不是什么大事。要是一年内真要出了问题,天地飞会给你的左手油门的T7保修?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是哦,我今天简单测试了下,各通道还算正常(虽然后三个通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的上),希望不要干扰,我们学校到处都有人用wifi上网……

网友F:
买的时候为什么不问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哈,我不用换线了,天7有4个操纵模式,直接摁按钮在屏幕上调设置就ok了,不过最后易碎贴还是弄坏了,我拿吹风机哎吹了十分钟, 它还是粘的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