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刀片的刃磨

楼主(2011-10-16):
听说过有人刃磨数控刀片,也听说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
我观念中,一直是以为数控刀片不能刃磨,不必刃磨,要刃磨,就用焊接刀好了,何必有数控刀片呢?再说,刀片外边有涂层,磨掉了涂层,算什么刀片呢?
今天,观念有改变。
2MM的切断刀片,切断40MM的45号钢,扎刀,刀片崩了尖尖,是koloyi的刀片,24元一片买的。
手头没有刀片了,活还没干完。
反正没用了,听说有人刃磨,不妨试试。
这个刀片是不是假的?用普通绿砂轮,居然很轻松就磨下去了,磨得刀片发红。
装上去试试,奇迹出现了,切起来比新刀片轻松多了,也没有了唧唧的叫声。切下来的铁屑,粉末状;推刀的力很均匀,不像新刀片,一磴一磴的(推刀速度差不多的情况下);
心中那个高兴,那个纳闷啊,是不是以后买了新刀片,先磨磨?是不是这个刀片是假的,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40MM切断,一般用3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

刀尖尖

网友:
估计是磨了以后比没磨的锋利或者你先前的刀装高了,磨掉一点就对了中心了

网友B:
我就是靠做数控车工吃饭的。首先你选刀不对。45号钢切一个槽的话可以用合金切刀。你要切断40毫米的棒料单边就是20毫米。刀太长了受力不好何况还是机架刀。我们对怎么大的料一般都用白刚刀切断,绝对不回用机架刀或焊接刀!而且用白钢刀切断的时候走刀尽量慢。排削一定要好 要不你那刚磨的20毫米+的刀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靠做数控车工吃饭的。首先你选刀不对。45号钢切一个槽的话可以用合金切刀。你要切断40毫米的棒料单边就是20毫米。刀太长了受力不好何况还是机架刀。我们对怎么大的料一般都用白刚刀切断,绝对不回用机架刀或焊 ...

谢谢你介绍你的经验!
再问一下,你用不用钨钢刀(外形同白钢刀的那种)?
还有,如果不能使用冷却液的话,你认为用什么刀切断最合适?

网友:
闲来无事磨磨废刀我认为是对的。能用就用,利行节约,反对浪费。勇于打破

网友:
切断的话用白钢刀加冷却液的确好用啊,冷却液开大点,用那哈二的便宜的那刀就很好用了,很锋利,刀要磨一个角稍微长过另一个角才好切入,以前上班搞工件切断,22的圆钢,一班搞百来件,切一班的东西没问题,耐不耐用估计和车床也有关系

网友:
数控刀片我也磨过,磨后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靠做数控车工吃饭的。首先你选刀不对。45号钢切一个槽的话可以用合金切刀。你要切断40毫米的棒料单边就是20毫米。刀太长了受力不好何况还是机架刀。我们对怎么大的料一般都用白刚刀切断,绝对不回用机架刀或焊 ...

不知这位兄弟做了几年了或者是用的什么类型数控车床,而且感觉你接触数控刀具的时间不是太长。数控车床要提高加工效率,就不可能使用你说的白钢刀来做切断刀。楼主这种是专用的数控切断刀,一刀到底直至切断。

网友C:
这个用钝了是可以磨的,但只能磨立面,磨后寿命是普通没有镀膜的2-3倍,工厂数控一般是不磨的,为了效率,加工一定数量就换刀,所以许多工厂用过的,业余DIY磨磨还很好

网友:
数控刀片不磨是因为刀具有个零位,就是加工原点,如果磨过的刀粒装上去就要重新校准原点,如果不校准就会造成成批零件超差报废,并不是说数控刀片不能磨啦,所以人工操作的机床完全可以采用数控车淘汰下来的刀头重新刃磨使用的。这个仔细推敲一下就会想明白的道理。

网友:
请问用白钢刀切断是否是自动进给?

网友:
外国人工厂是不磨刀的,坏了就换刀片,估计临时工就专门换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钝了是可以磨的,但只能磨立面,磨后寿命是普通没有镀膜的2-3倍,工厂数控一般是不磨的,为了效率,加工一定数量就换刀,所以许多工厂用过的,业余DIY磨磨还很好

准备买二手刀片。
感觉磨了以后比新的还好用。

网友D:
我除了螺纹刀片不磨外,其它所有的数控刀片,全部是自已磨过的

因为螺纹刀片朋友送的是新的

其它是他们用下的旧刀片或网上采购的旧刀片

新的我可用不起

必意旧的是 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除了螺纹刀片不磨外,其它所有的数控刀片,全部是自已磨过的

因为螺纹刀片朋友送的是新的

其它是他们用下的旧刀片或网上采购的旧刀片

新的我可用不起

必意旧的是 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价格啊

如果能将磨过的刀片,贴几张图上来,就太好了。

楼主:
刚买到的二手刀片,50元包快递。

网友D:
价格不算好,一般D型的刀片5块之内多一些
切断刀我确实也没有找到过好的出货人家
上次收了一些2MM的也是 6块一片的

这个刀片是 MGMN200还是 300的啊

之前你的刀杆上夹的是单头刀片啊

其它的D型刀片,相对好磨一些

建议只磨其中的两条边。也就是与刀杆配合的 85度的部分不要磨,要不刀片安装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不算好,一般D型的刀片5块之内多一些
切断刀我确实也没有找到过好的出货人家
上次收了一些2MM的也是 6块一片的

这还是 300的啊

之前你的刀杆上夹的是单头刀片啊

其它的D型刀片,相 ...

个刀片是 MGMN200,就是之前刀杆上夹的。呵呵,断了一头。
这个刀片是7元一片。
那个060204,刀片上没文字了。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材质,什么品牌。

楼主:
再问一下,这切断刀刀片盒上推荐的切削速度是多少?
我试了100转,到1200转之间的各种转速,感觉是1200转比较舒服(30mm直径的45号钢)。
这个和通常所说的越慢越好的经验相矛盾。

网友:
这种  2MM的切断刀,一般是不能,一次性切断东东的

除非是黄铜、铸铁之类的

我与你相反,一般我切断用 300--400转的,并用左右分刀切断工件

这个 200的刀片,可以夹的稍出一些

这样 可以切断更大直径的工件(在易切削的工件上)

我其它的刀片是 3MM的单头刀片,因为刀架没有配来,于是目前还没有用过
原来打算是用这个 3MM的刀片,来换一些 2MM的刀片的
后来放在二手市场里,没什么反应
估计以后我要用这 3MM的切断刀了

网友:
真的不行时就,在二手市场出掉拉倒。因为再去搞个刀架麻烦

楼主:
刀架是便宜的,只是能不能买得到。自己搞这种刀架,有一定的难度。材料用什么,热处理怎么做都是有学问的。如果很简单,就不会一个刀架卖几十上百的。
这个刀片,前面大,后面小;上面大,下面小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设计时就是考虑了一刀到底了。当然,左右分刀,应该更保险些。我用这个刀车皮带轮,用一侧的刀刃,小托板找角度,感觉还不错。就相当于左右分刀了吧?

网友:
楼上的理解错了,我是说我已有好几个切断刀杆了,再为了几个 3MM的刀片去配一个刀杆有点浪费罢了
自已作切断刀杆的成本太大没有意义。其它刀杆倒是没事的

网友E:
磨过,好象不行,涂层没了怎磨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过,好象不行,涂层没了怎磨都不好用。

谢谢你来参与,谈你自己的体会。
不知道你说磨过不行的是哪种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来参与,谈你自己的体会。
不知道你说磨过不行的是哪种刀片?

我认为是这样的,数控刀具和通用刀具的很显著的区别除了涂层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前刀面上所压铸出来的奇异的凹槽和凸点,这被称做”月牙洼“。月牙洼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只是当时限于国内的生产和论证水平,由于以前都是手工刃磨车刀,月牙洼必须用专用磨具才能磨制,这对通用机床的使用现实意义不大,所以月牙洼没有被推广。
但现在数控机床大量使用,所以月牙洼在数控刀具上就显的很有必要了,月牙洼会改变切屑的流动方向,降低切削力和切削热,可以在不降低刀头强度的前提下,使刀刃变的更锋利,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工质量。
如果刀头手工刃磨量较小,基本不破坏切削角度和月牙洼的结构时,对切削效果影响是不显著的,甚至在短时期内还会感受到切削更轻快了,那是因为你的刃磨使刃口变的更锋利了。但你把涂层磨去了,所以刀头变的不如以前耐磨了,很快就会变钝。
如果您的刀头已经严重磨损或者崩刃了,您还想继续刃磨使用,这样您可能已经把月牙洼磨去,改变了刀头的结构角度,这就丧失了数控刀具的优势,使加工效果大打折扣。那您就只能把它当做普通刀具来刃磨使用了。
这就是我的看法

楼主:
找到了一个工作参数,是一家刀片代理商网站上公布的。不知道错误率高不高。

其中提到了要用切削液。不知道用什么切屑液合适。影像中数控刀片都不用切削液。

楼主:
如果这个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就和我试验的结果相吻合了。
切削速度是70-150之间比较理想,
我的试验是,100转到1200转之间,1200转比较理想。(20MM的直径时,直径减小时,转速还要提高)
这个,大大出乎前面同学提供的经验之外。

网友:
涂层与复杂断屑设计主要是,应对于现在工业的连续-自动操作。
涂层更多的是防止刀片出现积屑(假刃切削),与产生表面光洁度。

但这个对单件为主的DIY 没有太多的意义,或者说在DIY中,这个特性不会有太多的体现。至于刀片安装后产生的标准高度。这个对DIY更没什么意义。一个刀片也无非调一次罢了。但这个对工业来讲,这个调整的时间却可以产生多个刀片的效益(于是数控工业上不支持换刀片的占多数。)

之所以,刀片值得,再利用,大约的原因有

1)刀片安装方便,磨削时不需要磨刀杆,时间与效率较高
2)一般国外的刀片的材料,比国内的要好一些,主要是韧性上的指标。
3)价格为原来的刀片的 5--10分之一

当然选择如何的二手刀片,进行再磨制利用。这个仁者见仁
个人的观点是
DIY 一般砂轮机也大不到哪里去,于是刀片能小则小,能尖则尖

注:在断屑槽的对应性选择上,尽可能选平面形的断屑槽,而不建议选择R形。因为前者只要磨立面,刀片前角不变,后者一磨前角变小(切削情况会变得不利)

网友F:
也说说涂层刀具的刃磨。我以前在刀具厂PVD车间专门生产TiN涂层刀具,一般刀具经过涂层之后,使用寿命有较大的提高,有些刀具如锯片铣的寿命能提高20倍左右。经过一次刃磨后,刀具的使用寿命也比为涂层全新刀具寿命提高30%。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一个厂家使用的格里森刀头拿到我们这里涂层,之后安装到刀盘上,再经过刃磨修正才进行切削作业。我们不理解,因为这样使用寿命只能提高30%,而经过一次涂层价格也要加上30%,这样做似乎毫无意义。厂家给我们的答 案是,减少了安装校正刀头的次数,提高了效率,对于厂家来说是很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说说涂层刀具的刃磨。我以前在刀具厂PVD车间专门生产TiN涂层刀具,一般刀具经过涂层之后,使用寿命有较大的提高,有些刀具如锯片铣的寿命能提高20倍左右。经过一次刃磨后,刀具的使用寿命也比为涂层全新刀具寿命提 ...

非常感谢这位专业人士的参与!你的几句话,一个小例子,如同拨云见日。

楼主:
转一篇网络上关于涂层的文章,方便大家,也方便自己学习:

在化学气相沉积(CVD)过程中,基体表面发生化学反应所需能量来源于外界热源对于基体表面的加热作用,因此CVD过程温度很高。物理气相沉积(PVD)不同于化学气相沉积(CVD),在物理气相沉积(PVD)过程中,基体表面发生化学反应所需能量来源于等离子体粒子(电子、离子与中性粒子),或电子束能量,或激光束能量等,并且等离子体粒子、电子束、激光束起到了化学反应的催化剂的作用,可使外界热源对于基体表面的加热作用大大减轻,因此PVD过程温度很低。
30年来,物理气相沉积(PVD)发展非常迅速,物理气相沉积技术除传统的真空蒸发和溅射沉积技术外,还包括各种离子束沉积、离子镀、和离子束辅助沉积技术

3.1.2物理气相沉积(PVD)技术的基本环节

物理气相沉积(PVD)技术有多种多样,但是它们都必须实现气相沉积三个环节,即:镀料(靶材)气化---气相运输---沉积成膜。

3.2等离子体辅助化学气相沉积(PACVD

等离子体辅助化学气相沉积(PACVD)是物理气相沉积(PCVD)中最为广泛的一种,是一种典型的等离子体工业应用和等离子体工业加工方法。在PACVD过程中,由于等离子体中的活性成分(如荷能粒子)参预了基体表面的化学反应,使化学反应过程温度明显降低,化学反应显著加快,这与低温等离子体特性有密切关系。

网友D:
汗了,楼上的你的操作前提是旧刀片的重磨,不是讨论涂层的作用
而是要解决
A:数控刀片可以磨

B:数控刀片如何磨

C:具体的实例‘

D:等等

要不这个贴子,就变成数控刀片因为有高级的涂层(因为听上,没有涂层,刀一用就坏)
而个人没法进行涂层
加在一起,不就是数控刀片,不可能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了,楼上的你的操作前提是旧刀片的重磨,不是讨论涂层的作用
而是要解决
A:数控刀片可以磨

B:数控刀片如何磨

C:具体的实例‘

D:等等

要不这个贴子,就变成数控刀片因为有高级的涂层(因 ...

这位同学所言极是!
我的立场十分的不坚定,只要讲的有道理,我都会认真地听取,甚至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是稍微搭界的知识,都可以加入到这个体系。
到这里,小结一下:
数控刀片可以磨,多考虑磨了以后的前角后角等因素;象这个切断刀片,目前我磨的是主后面,效果还行;
磨了以后,涂层没有了,寿命会缩短,但也比没有涂层的寿命长,涂层不是必须的;即便是涂了以后再磨一次,寿命也会长一些;
我见过同一个型号的铣刀,有带涂层和不带涂层两个款式,以后缀是否带Q来区别,估计本体材质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个情况带普遍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G:

工厂要的是效率,还有成本。总的来说我还偏爱用白钢刀和焊接刀。(罗纹刀喜欢用机架刀)首先曹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开。不同的材料要求不同的转速走刀速度也不一样。所以曹形也是不一样的。。。机架刀的单刀吃刀量太小。90度刀车45号钢的话单边我们一般都吃7个毫米一刀。也就是说车外圆的话一刀14个毫米。(需要车这么大一刀的话)机架刀单边能吃到两毫米就不错了。机架刀适合做单件 可以说是懒人刀。磨刀是做机加最难学也最重要的东西。还有我们车不锈钢同样用白钢切断刀。一把刀不修的话10毫米左右的件切断4,5千右没什么难度。同的人磨出来天差低别不是没可能的!还有 我没做几年车工。以上只是我个人看法或许我真的是井底之蛙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H:

完全可以。不过走刀得慢 。还有削子不能缠刀缠件必须卷一根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交流一下。不开冷却液的话只能用合金刀了。转速别太高件大的话转要慢

网友I:
http://tw.myblog.yahoo.com/holz-kreisel/archive?l=a&page=1

有空可以看一下裡頭的文章,有介紹一下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tw.myblog.yahoo.com/holz-kreisel/archive?l=a&page=1

有空可以看一下裡頭的文章,有介紹一下刀具!

谢谢这位同胞推荐的blog,很好的技术blog
只是,要翻—墙 才可以看到。
我在想,当年柏林墙在推到之后,有很多人被人民审判;以后,当阻挡中 国人民视线的这个墙被推到之后,我们是否也审判那些与人民为敌的败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同胞推荐的blog,很好的技术blog
只是,要翻—墙 才可以看到。
我在想,当年柏林墙在推到之后,有很多人被人民审判;以后,当阻挡中 国人民视线的这个墙被推到之后,我们是否也审判那些与人民为敌的败类 ...

http://tw.myblog.yahoo.com/jw!73D_V_CBGBi0vc8h5sGzG6k-/profile
這個也推薦你看一下,是個職訓的年輕老師,同時也是上一個blog 的指導老師

楼主:
对1200RMP径向自动进刀,不是很理解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同胞推荐的blog,很好的技术blog
只是,要翻—墙 才可以看到。
我在想,当年柏林墙在推到之后,有很多人被人民审判;以后,当阻挡中 国人民视线的这个墙被推到之后,我们是否也审判那些与人民为敌的败类 ... [/quote
直接拖出去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同胞推荐的blog,很好的技术blog
只是,要翻—墙 才可以看到。
我在想,当年柏林墙在推到之后,有 ...

喂狗?
情绪可以理解,但我感觉这样说不大好。
文明社 会,应以法制为基础。把人用来喂狗,显然法律上不允许。
那些犯罪分子,公然违反宪法,违背人民意愿,砌堵墙让人民看不到,听不到外面的世界和声音。就连怎么磨车刀也不让人民去学习,是不是愚蠢到以为车刀也是刀,也可以杀人?
总有一天,人民会将他们绳之以法。

网友:
不错,又学到东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狗?
情绪可以理解,但我感觉这样说不大好。
文明社 会,应以法制为基础。把人用来喂狗,显然法律上不允许。
那些犯罪分子,公然违反宪法,违背人民意愿,砌堵墙让人民看不到,听不到外面的世界和声音。就连怎 ...

呵呵,哥们,
朝廷愚民教育我觉得有唯一的一句真话、实话、真理“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见初高中ZZ课本)
何况在天C,从来是没法制,更没什么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