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在固定翼模式下怎么锁油门?

楼主(2011-10-16):
天7在固定翼模式下怎么锁门?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
油门锁定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在固定翼模式下怎么锁门?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您好:
           WFT07固定翼模式下有油门锁定功能,只要进入该功能将此功能打开就可以使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