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悲剧了!重金网购的弹簧粗了!

楼主(2011-10-16):
总是觉得坦克电动炮威力不够,便想着象改狗波箱一样照葫芦画瓢改强恒龙电动炮波箱。重金网购了弹簧,胶皮,尾顶。结果货到以后拆开波箱一看,傻眼了!恒龙的T头根本和电动狗的不是一回事,胶皮废了。拿出弹簧一比,再次傻眼,弹簧粗了,塞不进活塞桶里去。最后只有尾顶能用,也还是拆开了才能用。
各位模友,请问有没有玩过狗的?告诉我狗的弹簧是不是都一样粗的?标准的外径应该是多少?
先谢了!

网友A:
更强的弹簧 算你能装上,那个电机及齿葙耐的住吗?干趣买只××改上去好了

网友B:
买支**改装上去

楼主:
呵呵,最近是准备去香港搞一个
没想好买什么波。

楼主:
顾虑到安全,也没想改到多强。
只是想在现有条件下换个弹簧达到其它配件不变的极限就可以了。定了几种新弹簧,测试后向大家报告。

网友C:
××的弹簧是统一型号的,只是有的长点有的短点,你想改HL BB炮是白日做梦呢,最多就是找同型号弹簧长点点的更换,但是塑料齿轮组,和那个小小电机不知道拉得动不,可惜现在禁狗厉害,要不买把MP5K拆里面那个小金属波箱来改还有希望。

网友D:
MP5K是三号波啊,放不进去。
要的话也是MP7那种微型波还有点希望

网友E:
狗的都太大了

网友F:
我有把金弓的×× M4A1 那个威力相当强 ,爆过麻雀头的,且有单发,连发模式选择。你可以买把来改,就是不知道大小合适不。。。

网友G(2012-09-16):
挖个坟,我最近研究发现波箱原装的是线径1mm,外径11mm, 长70mm 的不锈钢弹簧。换一个线径更粗的同尺寸弹簧,或者改用更有弹力的弹簧就可以了。注意外径10mm和12mm的都装不进去波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