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一只电机,做了个砂轮机--一个失败的制作

楼主(2011-10-16):
一只直流电机,角落里躺好多年了。

可以接220V交流,也可以接110V交流。红的两根线220,黑的两根线110.

换向器来个特写

车一个套套,加大套,一边带螺纹,一边有凸起,内孔紧配合,吻合得很好:

再车一个垫圈和螺母,螺母一边再铣个台阶

垫圈,螺母和套套是一家

装上金刚砂轮

刚才用一只手拿砂轮机,一只手拿根钨钢棒,刷刷就下去了。
用什么来支撑这个砂轮机呢?
总不能老用手拿吧。这个转速是8000转,万一脱手,可危险。

补充:
电机的轴是8MM,金刚砂轮内径20MM。套套装好后,凸起部分打了表,有2丝不到的不平。
怕套套飞出来,用了螺丝胶(也有人叫轴承胶,我电直上拧螺丝,用这种胶)。

完成后的样子。木头的架子,再夹到台钳上。
总共用了不到1个小时,轴承晃得厉害了,已经不适合磨刀。
高转速下的晃动,对轴承的冲击是很大的。

网友A:
玩到现在才感觉到。砂轮机真的没必要买。随便就可以搞一个,而且比买的好用 。

网友:
最好是利用手头上的东西,当然是重的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到现在才感觉到。砂轮机真的没必要买。随便就可以搞一个,而且比买的好用 。

呵呵,还是买合算。
做这个东西,车床断了两条皮带,65+65+5=135元;
费了一个刀片,24元。
消耗电费若干,家里增加灰尘若干;获得铁屑若干;
消磨时间一整天;
不过,买了车床,折腾什么都是折腾,先折腾个简单的吧,是不是?

网友:
还有个金钢石砂碗没算上呢

网友B:
这么快的速度,用金钢石砂碗要注意降温,用砂轮的话,一定要用质量好的

这么快的速度,用金钢石砂碗要注意降温,用砂轮的话,一定要用质量好的,万一砂轮有裂痕。。。。。。不是蛋疼,而是蛋飞了

网友C:
还是不要上那么高的转速,我做了个和楼主一样的,我的电机是200W的,我只开到2K多转。用的也是这种碗型砂轮。

网友D:
螺纹的方向好象不对,应该是左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的速度,用金钢石砂碗要注意降温,用砂轮的话,一定要用质量好的,万一砂轮有裂痕。。。。。。不是蛋疼,而是蛋飞了

怎么降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上那么高的转速,我做了个和楼主一样的,我的电机是200W的,我只开到2K多转。用的也是这种碗型砂轮。

你用什么手段调速的呢?
磨刀机很多是5600转的。至少是2800转。
1400转的磨刀机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的方向好象不对,应该是左螺纹

你确定?
我估计你是不是看的工业砂轮机的左边那个螺纹。

网友E:
这个不能直接用,必需要接减速,直连轴会出危险。
而且这个怎么看都象是测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
我估计你是不是看的工业砂轮机的左边那个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对了。再看看右边的那个砂轮是什么螺纹。
再和旋转方向对比一下,发现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能直接用,必需要接减速,直连轴会出危险。
而且这个怎么看都象是测速机。

估计你用过测速机。
不过,测速机没必要这么大吧?
还有,不知道这种砂轮的参数不知道谁有?我问过很多地方,都说不上线速度,最高限定转速等数据。
大部分只知道是磨刀机上用的,磨刀机转速多少,大部分人卖家不知道。

楼主:
50元金刚砂轮不是很平衡,高转速下,抖动是厉害的。
套套如果做得偏心点,还可以有调整,无奈,做的时候只追求精度了。

网友:
串激电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可控硅调速,把速度降一点,如果你的砂轮是反时针运转的,螺纹用正常的螺纹,如果是顺时针旋转的,应该用反牙螺纹,目的就是阻碍砂轮旋转的方向就是螺纹旋紧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的速度,用金钢石砂碗要注意降温,用砂轮的话,一定要用质量好的,万一砂轮有裂痕。。。。。。不是蛋疼,而是蛋飞了

网友F:
看你照片的砂轮好像是电镀金刚石的,这种磨刀不是很好吧?

网友:
电机轴太细,要用很小的砂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照片的砂轮好像是电镀金刚石的,这种磨刀不是很好吧?

用绿砂轮磨钨钢,钨钢没怎么动,砂轮很快就小了一圈。
用这个磨钨钢,感觉比绿砂轮磨锋钢要干脆。

网友G:
电机是轴承的还是轴瓦的呢?我用电喷捷达的风扇电机改装的砂轮机用了很久了都没事儿啊!那里边用的是很小的轴承,一共两个,608Z。楼主的难道是负荷太重了导致损坏的吗?我的小砂轮机只是磨钻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是轴承的还是轴瓦的呢?我用电喷捷达的风扇电机改装的砂轮机用了很久了都没事儿啊!那里边用的是很小的轴承,一共两个,608Z。楼主的难道是负荷太重了导致损坏的吗?我的小砂轮机只是磨钻头用

应该跟砂轮的重质量和动平衡有关系,跟电机的转速有关系。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砂轮?

网友:
换向裸露不安全吧

网友(2011-11-22):
回复 楼主:

钨钢用白砂轮比较好

网友:
只有拆开电机查找原因了 。

网友:
串励电机不能直接这么用,前面发的帖子说过了呵,你这样等于是轻载运行,串励电机容易过速,再加上你的这些配件没有经过动平衡,所以不可能经得起过高的线速度,到是有成品能过万转,可是你的加工手段不行。老老实实用交流异步电机做砂轮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