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平衡仪装PRO肚子里面,好看多了。。

楼主(2011-10-16):
前些日子用了平衡仪,但是线太多,不好看。又拆了。。今天突发奇想。把KDS平衡仪的壳子拆了,把接收机的壳子拆了。用胶带绑起放肚子里面了。外面的线少多了。。。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了壳子后,接起线的时候无限跳舵。最后我用螺丝刀在电路板上胡乱戳了几下。。就不跳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人品吧。最后试飞,和挂在外面效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壳子后,接起线的时候无限跳舵。最后我用螺丝刀在电路板上胡乱戳了几下。。就不跳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人品吧。最后试飞,和挂在外面效果一样的。

“胡乱戳了几下”。。。。也不怕戳坏。。。还有碳纤会导电。。。还是装个壳子吧。。就算万一炸了好歹也有保护。。。

网友:
平衡仪不是有锁尾功能的吗?还要上GY6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以为坏了,所以死马当活马医。接收机和平衡仪都是用塑料袋包住的,外面缠了胶带。不会有干扰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据说GY650好点。KDS自带的不好。。我也不知道。装都装起了,要拆下来就不好拆了。反正下一步就上三轴了,不管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