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练习不停的滚~~ 腰都炸断了 郁闷啊~(上视频)~大家来看看啊~~求安慰,也求打击~

楼主(2011-10-16):
新做的小明F3P 起飞重量157G~~~自我感觉做的还算不错啊  极度难飞~ 速度超快~飞行很不稳定 不左偏就右偏~~~~
帮忙看看吧  飞机正常 我技术部好? 还是飞机的确有问题~~~都炸的不想修了~4块电炸了4次~~都不想修了~~

网友:
一样的飞机

都是新手,您可以看看我的,我的制作很马虎,副翼都有上偏角。。。。

网友:
刚刚飞完回来,贴地啊

楼主:
诶 同样的机型 不同的效果~~  是不是因为我没上翼刀啊~

网友:
翼刀用处不大~~呵呵

网友:
羡慕啊。。我1块电池炸四次。。。施主,要懂得满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做的小明F3P 起飞重量157G~~~自我感觉做的还算不错啊  极度难飞~ 速度超快~飞行很不稳定 不左偏就右偏~~~~
帮忙看看吧  飞机正常 我技术部好? 还是飞机的确有问题~~~都炸的不想修了~4块电炸了4次~~都不想修了~~h ...

看了视频,楼主简直是大话王,以后都不会理睬楼主的贴

网友:
有什么可需要安慰的?谁没炸过?
你不错了3月入魔10月都可以蛇滚了,我10年8月买的设备,到11年1月我累计飞起来的时间加一起都没有你视频里面飞的时间长,你还需要安慰?
http://v.ku6.com/show/mvB8cJfbS53cDS7x.html  看看吧,全是这样的秒炸,做一架需要半天的时间,报废只需要几秒钟。
第一次爽飞http://www.iaidv.com/index.php/video/index/739     距离我入魔已经6个月,你入魔到现在是7个月。

如果喜欢F3P就应该对他全身心的投入,一点点打击就受不了了?哪你去飞滑翔机吧,一年也炸不了一次。

技术这个东西不是一天的活,需要反反复复的练习才能慢慢掌握,你觉得你技术已经够了?早呢,差远了,至少你连我都赶不上,我现在还一样炸鸡,跟你一样还得修,唯一和你不一样的是,我认为我的技术还差的很,每天只要有点点时间我就练习模拟器。

你有你的目标么?如果就是能飞起来的话,转机型吧。

网友:
不错…..谈谈配置???

楼主:
我想说的是 这飞机 他得副翼很不稳定 不能办到 像很多视频里面的低空平飞~他是无规律的 一会左转 一会右转~~需要不停修正 ~反正就是飞不直~是因为受微风影响么?还是因为强度问题~ 导致受力不均匀

网友:
··

一句话 这机整体刚度不够!

网友:
上面2个视频航线都不稳当,是不是飞机太软了,我的飞机飞起来慢悠悠的相当稳

网友:
基础太差 鉴定完毕

网友:
建议LZ先检查一下舵机有否抖舵或其他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是技术问题。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先从航线入手。

另,LZ的飞机很漂亮,自己喷的漆还是成品啊

网友:
飞机很眼熟,不就是小挑的S机么?小明版?

第一个视频不敢评论,第二个视频的兄弟,再努力一点,尝试速度再慢一点,油门再小一点,你的眼镜蛇滚很快要进阶了!!!!!

网友:
标题

哈哈,谢谢丰田大哥,现在确实飞的越来越慢,那个视频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了~还有就是这个飞机的刚度,按我的理解,整体刚度很高(可以这样测试,手抓尾巴前方,能把飞机横过来不变型就是刚度高),机翼刚度弱……坏处是有点点不好控制,好处是蛇滚时翅膀亲吻大地没有丝毫问题。另外,由于我的副翼舵机侧装,所以两边行程有点区别,不大好扭力滚……最后衷心祝愿楼主,早日练成蛇滚~

网友:
据我的经验 飞重飞机飞贯了 突然来飞轻的F3P会有点不适应  相反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感受飞机普通航线飞行 慢慢习惯了  就回很顺手的 :loveliness:

网友:
楼主还是要多飞,机机很好看在哪买的。

网友:
楼主一点也不胖啊。
很帅!
新手,飞得很好了,比俺强多了。
炸鸡正常,高手也难免。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