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没动力了

楼主(2011-10-16):
过放几次后电池就算冲满也没力,还有救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放几次后电池就算冲满也没力,还有救没?

不知道你说的过放是过到什么程度,一般玩家是放到3。6V左右截止,但是电池实际是到3V才算过放,之所以到3。6就停,是因为3。6以下航模电池不适合再大电流放电了,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电池。你说的过放几次后就不能再过放了,要温和的做几个循环,以便电池恢复部分电性能,还可以使用一阵

网友:
实际上没有负载的时候3.6V已经过放了,大电流下放电平台很低的,过放后电池内阻会变大,是化学反应所致,是完全不可逆的,别瞎听说什么可恢复之类的话

网友:
还有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