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回收式鱼雷

楼主(2011-10-16):
综合模友们的建议,改了一下,各位请过目

网友:
不玩船的也要顶。顶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设计出来的,可以用在鱼雷艇上,用“舵机+卡扣+弹簧”可以遥控将鱼雷弹射出去,鱼雷入水即可直线推进,撞到池塘边上就会自动停下,方便回收。没考虑扭矩偏转。

根据电影印象,发射鱼雷后鱼雷艇会立即大角度 ...

最好的话,鱼雷头部撞岸或触底后,鱼雷身能释放出一个乒乓球之类的漂浮物,并用较长的细鱼线连接鱼雷身,以便及时回收。
当然,也可将鱼雷头设计成由磁铁固定的,并连接上盘绕着的细绳。一旦触碰堤岸等后,磁铁后部的一个线圈产生数秒的反极性磁场,使鱼雷头脱离雷身而漂浮于水面。
起码,这样能起到一定的防丢作用。。。。。

网友:
驱动的螺旋桨是不是要设计成共轴反向的呢?
不然的话,鱼雷会因单螺旋桨驱动的反扭力而出现雷身滚转。
加大横向稳定翼面的面积虽有一定的效果,但毕竟效果远没有共轴双桨的好不是?

网友:
有一点疑问请教,lz的设计一个螺旋桨的话雷体会自转不,真鱼雷都是两个桨来抵消反扭的。

网友:
这是自旋很麻烦

楼主:
共轴双桨很难按比例缩小到鱼雷上,解决方案已经在一楼加上了,楼上各位请过目

网友A:
用水做导体不合适吧。电阻太大了。鱼雷变水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做导体不合适吧。电阻太大了。鱼雷变水雷了。

水是良导体,如果不信你就把自己的手上蘸满水,然后去摸一下电闸——麻不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是良导体,如果不信你就把自己的手上蘸满水,然后去摸一下电闸——麻不麻?

此言差矣……
水是不是良导体,那得区分开来的!
纯水是不导电的,当水中有了杂质(各种离子)后成了导体。
自然界中的水富含钙、镁、钠……等离子,这才成了导体的!
但是,自然界的水其电阻率还是相当高的,通常情况下不能提供安培级的电流以供马达所需。
你的思路还是值得肯定的:鱼雷体外表装上电极,待其入水后电极作为检测,然后由信号放大电路、执行电路(继电器类)来控制动力马达。

网友:
为了克服自旋,建议采用喷水推进式来的好些。
在雷体尾部的外围上开数个等分的的进水口,就能解决自旋了。
若还有轻微的自旋,那也只要在喷管内做上1、2条膛 线(应该叫整流更准确些吧),修整一下旋转的出水。。。。

网友B:
做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解决:
如何让鱼雷悬浮(定深)在水中而不是在水面或慢慢地沉底地前行。
若要能定深,那就得加上压力检测和相关的伺服控制系统了。
为了保持鱼雷的航向,还得加上陀螺仪。。。。。。
工程量是不是大了点?

细细地品味,做这个鱼雷有何用呢?
还不如买些“窜天鼠”当导 弹发射出去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言差矣……
水是不是良导体,那得区分开来的!
纯水是不导电的,当水中有了杂质(各种离子)后成了导体。
自然界中的水富含钙、镁、钠……等离子,这才成了导体的!
但是,自然界的水其电阻率还是相当高的, ...

今晚刚刚试过了,两节5号电池、剃须刀上拆的180电机,一端接正极,接负极的一端断开,两头分别放到水里,电机转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解决:
如何让鱼雷悬浮(定深)在水中而不是在水面或慢慢地沉底地前行。
若要能定深,那就得加上压力检测和相关的伺服控制系统了。
为了保持鱼雷的航向,还得加上陀螺仪。。。。。 ...

如果浮力与重力相等,鱼雷当然是悬浮的,而且悬浮的深度不确定;如果浮力大于重力,就会漂在水面上。理想的状态是通过调节鱼雷的重量和重心,使螺旋桨全浸,而雷体稍微有一部分露出水面,这样鱼雷推进的整个过程都看得见,也方便回收

网友:
其实从娱乐角度来说 这个鱼雷不需要定深,半潜运动就行,这样还可以激起尾迹,看上去漂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刚刚试过了,两节5号电池、剃须刀上拆的180电机,一端接正极,接负极的一端断开,两头分别放到水里,电机转速很快

你这个试验是如何做的?能上段视频吗?
凭我多年的电子知识,在水(除非特殊的水)中的两个电极没有相碰的话,怎么可能使电动剃须刀里的180马达转动起来?
普通的自来水,当万用表的两个表棒全部插入水中,相距10mm左右时,测量到的电阻有30K左右哪!
哪怕电极的间距缩到极其微小,也不会低于数百欧姆的。
忽略掉马达的线圈电阻,3V电压除以200Ω的话,那电流也只有15mA,顶多能点亮一个LED而已。。。
马达怎么可能会飞快地转动哦。。。。

网友:
LZ上个水试视频,我也觉得电流不够让电机飞快转动。这样的话,鱼雷有可能是直接沉底。

网友:
我的看法

这种设计思路不错,有创意,不过加工的精度要求高,以前我还想过用火药作动力。有些朋友说水的电阻大,这种设计跟水的电阻无关,请你们看看设计草图,当把绝缘片抽开弹性金属片的弹力就让两个金属触点接触上了形成回路与水没关系,好好看看图纸,有些朋友讨论的不是地方。

网友C:
建议
靠鱼雷外壳的螺旋抵消反扭力不可能实现,在理论上也不成立
1、建议参照船模型动力轴河轴套的设计让轴和轴套反向旋转。
2、水导电也不现实,改为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