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那位大侠,有俄罗斯的多功能车床。

楼主(2011-10-16):
淘了一台俄罗斯的多功能车床,少挂轮,上网查也没找到,有那位高手知道呀,在此感谢啦。先上图。

网友:
最后一张不是写出来了吗,量下Z3,Z4模数,可以铣一套,或线切割一套。55 48 45 42 40 36  35 24总共才8个,床上有两个了,只要再加工6个,比我0618A好多了

楼主:
谢谢关注,可是不是那麽简单的,主轴箱上的挂论模数是2的,丝扛上的挂论模数是1.5的。全套的挂论应该是14个,z1,z2是不是应该在那两个轴上,z1的后面应该有一个模数2的轮,我主要是想知道这个轮的齿数。

楼主:
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床的大侠呀,急呀

网友:
好东西!我怎么淘不到呢!?

网友:
没见过,床头可转向,可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