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怎么调啊

楼主(2011-10-16):
今天刚到的N6飞控 装好机 不知道怎么调 4个
电机
转速都不一样 怎么搞啊 找高手求救一下

网友A:
先电调 行程做一下啊

网友B:
1、每个电调最好单独设置,都设为无刹车、镍镉电、低电压保护设为低值、马达进角设为中
2、设置中点
3、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中点要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