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SPORT尾巴向左温漂

楼主(2011-10-16):
用的是是GY401
陀螺仪
,尾巴中立位调的正好,左右打方向轴距是一样的,尾巴虚位很小,调整感度过80以上就金鱼尾,请高人指点。

楼主:
对尾3秒就往左偏,而不是像别人说的像棍似的。

网友A:
好像挑感度可以控制左右

网友A:
不对是响应快慢调节

网友B:
震动?顺滑?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飞机震动造成的。

楼主:
飞机很稳定很须滑,在尾轴上油了,感度调到80以下就不金鱼尾,就往左偏,感觉跟山寨的陀螺仪性能一样,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D:
关键你是啥尾舵啊

网友E:
调下方向微调或把尾舵机的连杆反向调节过去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内容我的尾舵机是DS420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方向微调往右?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