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动力如何配置?

楼主(2011-10-17):
新装了架450,动力用2218、KV3600、13T;地面试车有一分多钟(没有离地,还是负螺距)油门很小,此
电机
就爆热,第二块电没飞完就突然失去动力,发现电机轴断了!我还有颗2213,kv3500敢用在450上吗?直机用高kv电机,为什么没有人用内转子电机(高kv内转子效率更高)?朗宇、浩马特效率高吗?望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不是XXD的啊

网友B:
号码特,H2835?3800kv那款,挺好的,我配13T的齿,飞3D最高油门80,很爽的!下来后电机很凉快,40度左右,跟体温差不多

网友C:
我有2个浩马特、1个朗宇。
感觉好爽朗宇的效率要高些。

网友D:
好像450一般都用2221吧, 2218小了点?

网友E:
标题
这么严重啊。。换。

网友F:
上6S就不热了,2223pro 186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