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一例,突然死机,求帮助!

楼主(2011-10-17):
10月17日,很刺激的一天,目睹了深圳诸多高手的3D表演,可谓开眼。
自己飞的也挺爽。自旋停练的有模有样了。但是无缘无故炸鸡两次,求分析!

现象:
1、航线和悬停当中突然无法控制,炸鸡。捡回来后整机几乎没插电一样,电机舵机都没反应,副翼舵机垂直朝上。重新插电后,操作正常。

  3次炸鸡后,都有一个现象,就是机跟没插电一样,副翼舵机舵臂都莫名其妙的朝上。

设备:天7、MG90、KDS800、MD922、KDS40A、拓邦电机

我自我分析是电调出问题了?可是在三次炸鸡中,第一次是使用辉盛40A,也就是说不同的电调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帮我分析下原因吧!谢谢

网友:
电池接口炸松了

网友:
电池接口不会这样松的,我的T接常常接触不良,得左右上下摆几下,直到接通才放手,但这类样上天,试过很多起落 不存在中间断电, 这情况 看接收有没有通电,是不是电调供电问题,毕竟换电调后才有这一像,还有就是控接问题了!
为何用辉盛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