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鸡出了点状况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1-10-17):
在这之前已经安全飞行65架次,一切正常,
自从测试1260木桨鸡鸡莫名的震动抽经,马上放弃1260,
昨天换上以前普通的1245也时不时的抽,在这种状态下玩成了61-65架次的拍摄测试。
今天换上apc1238才开始飞的很稳,但是推杆往前飞,回中他还是往前飞,几个方向都是这样,悬停定不住,往一边倾斜,赶快下来检查,,,,换电池,,,,依旧 ,,,悬停还可以,一推油,或者飞行动作一大就开始震动,电机发出嘟嘟的声音抖动,鸡鸡空中抖DL晃 ,,,还好高度不高 直接关油下来,,,,请给诊断下,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情况。

震动很厉害 电调电容都震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盘式电机吗?如是我知道原因。

网友:
什么原因啊 楼上的赐教一下啊

网友:
啥电机?估计不匹配了

楼主:
问了下热心模友,自己反复排查,应该是动力不匹配,原来2216电机,带的是1245(普通桨)比较轻,现在换apc桨就差这么一点电机就受不了了

网友:
盘式电机是大动力低转速电机,一般要配14寸及以上桨才能发挥它的效率,如用14寸以下桨必须加大转速飞行器才能升空,盘式电机加大转速后它的振动会倍增,这样就影响了飞控的正确判断。

网友:
盘式电机有利有弊。
听40138说准没错的。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我已经买了T-MOTOR MT3506 KV-650电机和APC1238桨,好赢30A电调,ACE-4S-4000mAH-25C、ACE-3S-5000mAH-40C锂电,这个配置匹配如何?

楼主:
震动的问题找到了,原来以为是电机小了,本来停飞打算换电机的,这几天没事干把原来的2216又安上试了下,还是震,最后仔细观察发现是电机座强度不够(xa的电机座有点单薄),后来加强了下,飞起来稳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的问题找到了,原来以为是电机小了,本来停飞打算换电机的,这几天没事干把原来的2216又安上试了下,还是震,最后仔细观察发现是电机座强度不够(xa的电机座有点单薄),后来加强了下,飞起来稳的很。
请问是怎么加强的啊?

楼主:
问题主要是在电机固定碳板上,与电机连接上两个螺丝不行的,我现在是用电机原配的十字坐夹在对面用长螺丝加强,现在挂重物不振了。这种震动很厉害足以引起飞快失控炸机!!!

网友:
哦,怪不得,看来以后电机固定要一定加强了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   遇到问题是想法去找出原因,解决原因!造福模友!

楼主:
刚飞回来 66-70架次 一切正常

配置 2216 880kv  apc1238  好赢20a  3s2200x2   起飞重量1870   飞行时间7分钟 进入保护

感度 默认

网友:
楼主的机机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