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3r33s输入电源怎么接???

楼主(2011-10-17):
是从
电池
并过来两根线?还是怎么??还是从电调输出油门那里并过来一对线? 、
输出 用个废
舵机
线,接接受的电源输入。

网友A:
沙花,不知道什么是3r33s输入电

网友B:
用作BEC吗,那就要从电池处引线到3r33,输出任意电压需要更换2个电阻,有计算公式的,另外有条件的话建议输入输出端各并接一个好点的低ESR的滤波电容

网友C:
输入电源并到电调的输入T头上,输出头插在接收机的任意位置,记得把电调油门线上的电源线(红)断开。

网友D:
不要忘了加磁环,3R33干扰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