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1-10-17):
我是玩固定翼的,最近想入直升机,手里有个FUTABA 6ex 控 想买一架可以飞3D的直升机,那位板砖高手,给个建议,或者给个淘宝链接 谢谢了!

网友A:
沙花,到直升机区发帖,并搜索老帖子
有米就上logo,亚拓之类的
没米就飞越、非耐、飞魔士

网友B:
6EX还得分HP和AP的哪!
我记得HP的可以用来控制CCPM的直机,AP的可能就不能控制CCPM的直机了。
具体是不是这样的,记不清了。。。。。
不好意思!楼下继续。

网友C:
HP的才能飞直机,但可把AP的改成HP的,HP的也可改成AP的,HP的少个舵机中立点和定时功能,当年俺为了这两个功能又花了3K多买了个10C

网友D:
先从450开始,摔机成本低一点

网友E:
先从入门机开始吧,
450的话不推荐,我的还没装好 - -!
不过lz好像有固定翼的基础,所以还是可以试试

楼主:
感谢中、、、关键是我现在要到一个无人机公司就职,作为操控手!想多学点机型~!感觉直升机系列的无人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