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环奇853可否改成无刷的

楼主(2011-10-17):
请教一下-环奇853可否改成无刷的,请老飞指点啊!

网友A:
玩具又是双桨改无刷没意义

网友B:
可以是肯定可以的。不过配件也不便宜,要二个无刷电机和电调

网友C:
无刷电机和电调 2套 起码300块

网友D:
那破机子还改无刷?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是858呵呵!

网友F:
完全可以改~~~~~

网友G:
改的那个钱可以买个好点的j了!
250空机也不过200多
ep100山寨的也才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