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又可悲:但终于飞起来了(无图)

楼主(2011-10-17):
曾经在论坛请教过各位高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8614
    10月15日上午,去了杭州下沙一块十分大的草地进行处女飞,太紧张,场地在江边,风太大,没有听从论坛里面魔友的忠告,忐忑起飞,但只飞起来大概10米,就一头扎进了树丛,还好损失不大,就起落架歪了。
这次试飞还把副翼升降搞反了,左推飞机向右,无法控制了。

    周日修好起落架,今天下午10月17日,翘班出去在杭州的九州路试飞,起飞前认真检查各个舵面,飞机滑行到自己的右前面,试着推油门 有反应,呵呵,遂大胆推油门,NNDX,终于飞起来了,塞斯纳不是盖的,真得适合新手,速度慢,比较平稳,高度不知道,反正已经听不见电机的声音了,绕城一圈后,担心电池支持问题,场地上又有风,没电了的话,恐怕飞不回来了,遂准备降落,且成功着陆,正暗自得意,飞机头翼歪,悲剧了。走进一看,起落架又歪了,并上次还厉害,垂尾也不听使唤,拆开飞机一看,估计是舵机OVER了,里面嘎嘎的响,外面轴没有动静,悲剧!
试着不要垂尾,但起飞后5秒,歪歪扭扭的一头插草堆里了,还好没有损失;
经验教训:
1、新手真的要模拟器多练习,第一次飞真机的时候别慌,胆大心细,仔细检查,一般没有大问题;但选择机型很重要,老鸟们的忠告是要飞1.4米以上的!
2、要听从老鸟的真言,别在有风的环境里面飞第一次,泡沫机,风一吹就玩玩;
3、要提高降落技巧,真没想到这个舵机这么容易就光荣了,才一个起落哦,哎!
4、想办法改进前轮结构,避震看来是必要的!
一个人飞,手忙脚乱的,没有录像,也忘记拍照了,想起拍照的时候,飞机都拆了装后备箱了!

网友A:
高度不知道,反正已经听不见电机的声音了,绕城一圈后,担心电池支持问题,场地上又有风,没电了的话,恐怕飞不回来了,遂准备降落,且成功着陆,

还真能绕啊,绕城高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不知道,反正已经听不见电机的声音了,绕城一圈后,担心电池支持问题,场地上又有风,没电了的话,恐怕飞不回来了,遂准备降落,且成功着陆,

还真能绕啊,绕城高速啊

呵呵,笔误哈,搜狗拼音,老实会出来**。
正确的应该是绕场一圈,呵呵!

楼主:
垂尾舵机,塑料齿轮报废了!

网友:
泡沫加电机,超耐摔

网友:
学习了,正在进修中

网友B:
塑料齿轮报废了!

我是多带两只舵机,大炸必扫齿。即场换舵机,回家才换齿轮的。
这种9g舵机齿轮才一块多一套,你可次多备20套自己更换,很容易的,不用换新舵机。

建议LZ:
(1)  出飞场要带备502和AB胶、牙签、胶贴带,方便即场小修EPO机。多备最少5支桨。
(2)  机身加装蜂呜警报器,方便炸机入长草堆时易找。
(3)  加装电庒报警器,单片低于3.6V时报警也有足够时间降落,控上设计时也可。
(4)  单飞炸机找机时要把钱和控一块带去,留下的东西可能会被人偷走。
(5)  塞斯纳前轮极弱,宜更换加强。

也是菜鸟的一点个人意见,祝爽飞。
香港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多带两只舵机,大炸必扫齿。即场换舵机,回家才换齿轮的。
这种9g舵机齿轮才一块多一套,你可次多备20套自己更换,很容易的,不用换新舵机。

建议LZ:
(1)  出飞场要带备502和AB胶、牙签、胶贴带,方便即场小 ...

多谢陈伯,新手受用了!不过这个电压报警怎么弄?我是dsx9ii控,没有双向传输呀!早知道买DX7好了,呵呵!

网友C:
LZ的场地的图片貌似杭州的航模群上面也发过,下沙玩航模的还是挺多的,建议楼主找到组织一起飞,减少自己摸索的时间。

网友:
我也是菜鸟,还在组装我的1.4米赛斯纳, 把你的问题都记下来了,以防止后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场地的图片貌似杭州的航模群上面也发过,下沙玩航模的还是挺多的,建议楼主找到组织一起飞,减少自己摸索的时间。

是呀,要找到组织才行,现在还在寻找中哦,,,,呵呵!

网友:
银燕的应该还可以,用在赛斯纳182上还没坏过。另,前轮或尾轮转向换细些的(1mm)的钢丝MS可以降低损坏舵机的机率。

楼主:
换了一只金属齿的舵机,改进了前起落架,周日再飞!

网友D:
祝你再次試飛成功
加油,新手都是這樣一步步成為老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你再次試飛成功
加油,新手都是這樣一步步成為老鳥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