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胶怎么才能完美不留痕迹的去除?

楼主(2011-10-17):
我手里有只电O,是想重置电机的固定位置,以前是软轴的,现在想折腾下,改成硬轴的,所以想拆掉现在的轴系部位和电机固定部位的AB胶,想过用电烙铁加改锥清除的办法,但是一是怕电烙铁烫胶时不小心伤到船壳,二是担心有残留会影响硬轴轴系安装。不知道各位高手们谁有好的办法去除这个AB胶啊,或者谁有用过好点的类似AB胶脱胶剂这些产品给我推荐个,最好是不伤船壳、无残留、无痕迹、不影响二次安装的办法。感谢各位支招!

网友:
打磨,想不出来别的办法了

网友:
用A 或 B之中的一种可以溶解.

网友:
AB胶可用脱漆剂软化,但不会伤害到环氧

网友:
加热应该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风筒加热。。。。用力掰。。。

网友A:
100W以上烙铁慢慢铲,残余的斜口刀慢慢修。
用电吹风的一是破坏了壳的强度结构,而是壳会变形,慎用!

网友:
用开水烫一会一碰就掉了。。。

网友:
用甲醇泡,我试过的

楼主:
谢谢LS各位支招!!

楼主:
苦于买不到脱胶剂,本地市面没有卖得,网上能买到但是不能走快递!看来只有尝试上电烙铁+刀子+砂纸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以上烙铁慢慢铲,残余的斜口刀慢慢修。
用电吹风的一是破坏了壳的强度结构,而是壳会变形,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以上烙铁慢慢铲,残余的斜口刀慢慢修。
用电吹风的一是破坏了壳的强度结构,而是壳会变形,慎用!

专业队出来的,就是不同

网友:
电磨一磨就平了很快

网友:
我也有船需要这样来搞看来还是用点若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