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450怎么装260舵机啊???260要去掉一个耳朵吗?

楼主(2011-10-17):
如题,兄弟我刚入了TG450,TG450怎么装260
舵机
啊???260要去掉一个耳朵吗?如果是,那一个耳朵怎么固定啊???有用过的大哥多指教啊!!!

网友A:
之前有人发过图, 后面那个舵机好办对吧, 前面那俩, 下面那个固定座拆下来固定到中间那个板的下面

网友B:
完美安装,不需要破坏任何东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0%D0%C7%CF%C8%C9%FA

楼主:
有谁有安装图片的 帮个忙啊!!!!在线等!!!

网友A:
火星不是贴了...

网友C:
 TG450飞了才知道爽。

楼主:
看到了 有的返工了 !!!!!谢谢火星大大了!!!

网友D:
其实直驱皮带有什么好优点

网友C:
效率介于轴传和传统的皮带传动之间,比传统的皮带传动效能更高,而相对于轴传,也更为安静,同时炸机成本也低,唯一缺点换尾管要拆主轴,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