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玩固定翼,想请教直升机尾翼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我想自己做一个飞艇,想用直升机的尾电机来控制飞艇的左右方向,一直没有玩过直升机,但是想当然的认为直升机的尾电机可以不转,也可以正反转,正适合飞艇的控制,想请教直升机的尾部螺旋桨是否是这样的,有尾部的组件买吗??麻烦各位指教,谢谢!
另外尾部组件是如何和接收器连接的?我用TDF6a可以控制吗?

网友A:
 不是的,四通机是电机控制,转速高低,不能反转!6通机时皮带或者轴传动,没有电机,靠尾桨变距提供力矩!另外,飞艇貌似不是这样转向吧!

网友B:
大点的三通玩具机的尾电机可以正反转或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点的三通玩具机的尾电机可以正反转或不转。

那请问三通玩具机的尾电机可以用于tdf6a吗?如何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四通机是电机控制,转速高低,不能反转!6通机时皮带或者轴传动,没有电机,靠尾桨变距提供力矩!另外,飞艇貌似不是这样转向吧!

飞艇一般好像是用双电机控制,但是我也不知道双电机如何接线,能否指教?

楼主:
没人回答,顶一个

网友:
 三通双桨的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