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教各位老鸟们一个26CC汽油机的点火时间问题?

楼主(2011-10-17):
麻烦老鸟们指点下,26CC
发动机
的磁
电机
点火时间可不可以调整?怎么调整的?谢谢!

网友A:
可以!把cdi组件那两个孔加大,逆时针方向移动角度提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老鸟!学习了!

网友B:
应该是逆曲轴旋转方向为提前。

网友A:
仿小松机曲轴都是顺时针转的!(从后面看)何不改自动进角cdi?

网友A:
仿小松机的最大点火提前角基本上已设定在二十七。八度左右,启动时在二十二度左右,再提高角度,启动会弹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这位老鸟!你说的何不改自动进角cdi,能不能帮我指点下,怎么改吗?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