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35MHZ的遥控器怎么改成2.4GHZ?

楼主(2011-10-17):
ESKY的35MHZ的遥控器怎么改成2.4GHZ啊?

网友:
换飞梦的套装吧

网友:
便宜收你的35M接收!!!

网友:
esky自家就有出2.4的改装套装的,我朋友买过12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的35MHZ的遥控器怎么改成2.4GHZ啊?

首先,弄清2.4G模块的工作电压是多少伏特的?若是6V的话,在电源与发射板之间加装一块LM7806这样三端稳压IC。
然后,输入给2.4G发射模块PPM信号,可从原输入给35M发射板的位置获取(白色导线),也可从模拟接口获取。
同时,视2.4G发射模块对PPM信号极性的要求,酌情加装PPM信号倒相电路。
这样,就可完成2.4G的改装。

网友:
飞梦2.4G模块工作电压范围DC5-15V,PPM信号极性可正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