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第一架无刷

楼主(2011-10-17):
这是我的第一架使用无刷电机的遥控飞机,花费了我200个制造工时才完成,飞机是一架翼展为760mm的小飞机。感觉很难控制。我是从模拟器刚转到真正飞行的

调整大小

网友:
比我厉害多了 加油

楼主:
怎么继续追加图片啊?

楼主:
我的机翼

调整大小

楼主:
前视图

调整大小

楼主:
机身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机尾

机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蒙皮技术很糟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啦,我们一起加油啊

网友:
应该用泡沫填充空隙,轻木板直接蒙皮,再覆清漆,用喷漆做涂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蒙完皮还要喷漆啊?看来很多工艺还要学哦

网友:
会不会太重了,要较高速才能飞。
这就难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翼面积是9.8dm²,重量是480克,请问这样算不算太重呢?            为什么高速飞行就难控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速度快了,舵效很明显。没有过多的时间修正错舵,和姿态。。

网友:
强,第一架无刷就直接轻木!
看做工应该不是第一架飞机了吧?
LZ的飞机翼载荷相当大,都接近50克/平方分米了,速度要很快才行的。
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2%ED%D4%D8%BA%C9
作为初学飞行的飞机,我建议把翼载荷做小些,例如30克左右。如果起飞重量无法减轻,那就把翼面积加大一些吧。

我也做了架练习机给儿子飞,但比你的简单多了,翼展90,起飞重量才310克!
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8888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总感觉好像很灵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不是我的第一架轻木机,是第一架使用无刷电机作为动力的遥控飞机,事实上是我的第三架轻木机。不过前两架是有刷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事实上我已经摔过一架,那时没上过模拟器就直接飞。不过我现在试飞的时候是找一大片长满水稻的大稻田,即使摔机也掉在水稻上。飞机也不会坏。事实证明水稻救了我很多遍

楼主:
第一架摔坏的飞机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