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问

楼主(2011-10-17):
我想买一个练练 高手看看这个行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33837029&cm_cat=50076882
要简单一点 耐摔一点 适合新手 如果不行看看那个合适告诉我 毕竟是第一次买 没办法妈说只能在100左右

网友A:
对得起它的价格。
不过,看了介绍,能不能飞起来就不一定。

网友B:
如何你还是小学生~当玩具玩玩无妨~

网友B:
看了下····还是建议找点正常的货买~~

网友C:
如果你想要航模的话就不要买这个玩具,你一定会失望的。
先储三四百块,找老乌幇忙买二手控、空机、电机.....
欢迎入魔
香港陈伯

网友D:
这个是双桨玩具 跟一般的固定翼有很大差别 没有副翼 升降 玩这个不如玩模拟器

网友E:
模型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排除被商家呼悠的因素。
玩模型是烧钱,只是大烧和小烧的问题,花家里钱的学生们要慎重

网友F:
100元是不可能的。
买橡皮筋动力的自由飞先玩玩吧。只要十来块钱。或者有种电动伞翼机,30多元。
培养出兴趣和动手能力后,花300元买控,100元买电机电调,50元买舵机,100元买电池,200元买充电器,然后自己切KT板做飞机。这应该是入模的最基本投入了。

网友F:
如果真的对航模有热情的话,去当地的飞场看看别人飞,认识一些朋友。一般老鸟都有些淘汰下来的设备,会愿意用很低的价格出给你的。遇上大方的人可能会直接赠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