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千斤顶用冲压模具可以切不锈钢板吗

楼主(2011-10-17):
请问千斤顶用冲压模具可以切不锈钢板吗?
必须用冲床才能冲料吗?

网友A:
估计速度慢不行啊,搞出的东西凹的。。。就象车床用很低的转速车45圆钢可想而知。。。

网友B:
速度上不来,冲击力不够吧。

网友C:
剪切速度不夠

网友D:
我干过这事,薄板可切,但有时切口不平整,部分有弯折断裂现象 ,估计是冲击力道不足,千斤顶用在弯折、压入、整平效果好 。

网友E:
可以的,但需要辅助的工装。类似液压冲床。

网友F(2019-02-20):
千斤顶用在弯折效果好

网友G:
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太慢了,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