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美2.4G的机友进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17):
搁置10个月的天行者再次升空...这次换上了罗美2.4G..遥控是天9  72兆..
却发现离基地很近反倒有很强的图像干扰...如图

另外罗美广告标称原装天线可以4-5公里范围...实际上飞到1公里远,图像就已经很弱了.没有功放的72兆遥控,也开始接近失控边缘..
在此请教罗美2.4G的机友进来看一下这种图像干扰是什么原因.和频道有关么?

楼主:
难道是山寨货?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啊...这么近的飞行距离..信号很差

楼主:
另外高光部分,都是灰色的动态雪花点..不知道是摄像头的问题,还是图传的问题.

楼主:
如此画面,飞起来好痛苦啊...

不知道用2.4G图传的朋友们是否有高招改善一下?

楼主:
录像设备也不好...图像质量本身就差...加之"金星9XX"再折扣
效果实在不敢恭维....
还请推荐一款地面录像机...

网友:
4KM 是在高度 500米的时候,

我1.2G的罗美 飞200米 用原装天线也就 1.6KM ~

刚换了2.4G的罗美.还是用2.4G的 放心些~

网友:
罗美1W厂家数据只敢写500 Meters,请问是多少公里?

网友:
这个是不正常的,先排查一下线路,有时候视频线连接不好也会引起这种雪花。有条件的话再做一条连接线确保线路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借其它朋友的72MHZ的JR,或者FUTABA的控排查一下故障。摄像头也排查一下。另外你的罗美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天线是金色的吗?

网友:
罗美的原装天线只在200米左右高度飞过两公里多,用了平板天线后原装的直接不知道放哪了再没用过。近距离也从没遇到过楼主的问题。楼主要不试试把设备拆下来,光摄像头加发射机,之间的连线尽量短一点,在地面试试

网友:
我的二个罗美在实际使用中都还可以啊,我现在还是用的原装天线,最远飞了2.2公里。个人感觉很不错,如你的罗美不是山寨 ,那就试试改一下频道,可能会有你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2012-06-28):
我也是这个问题  1.2G的 画面严重失真,,手捏发射天线就改善。。。

接收机没问题,接收百通700MV的发射信号 稳定的很!

求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出SD卡录像机180包邮,效果很好,需要了,电话联系我13659293322

网友:
高光部分有雪花是摄像头设置的问题

网友:
绝对不是,我用的NEX 转AV 和其他摄像头都是这样的 高光边缘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