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功率控制或者转速控制的电调?

楼主(2011-10-17):
不知道专业术语是什么,但市面上的电调,我看到的都是占空比调节电调:油门推到50%,
电机
电压的占空比也是50%左右(相对全速)。
可是,同样的占空比,不同的
电池
电压,就会有不同的转速和功率输出。要达到相同的转速或者功率,满电的时候油门控制量和没电的时候比,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于需要悬停的直升机和多旋翼,悬停时候的油门量,满电时和没电时,也是不一样的。
那有没有哪种电调,是功率控制或者转速控制的?只要油门不变,输出功率或者转速就不变,无论电池电压高低,除非达到极限。

网友A:
好的电调有定速功能

网友B:
电机转速是随时变化的,负载变化和电压变化都会引起电机转速变化,所以不论采用什么控制方式都一定要有反馈电路,将电机转速变化反馈给电调,电调的定速功能就是基于这个原理设计的。

网友C:
LZ想法很好,这东西已经存在N年了。实际上,3D电直基本都是定速方式在工作,产品多如牛毛。

楼主:
谢谢LS的答 案,稍微纠正一下LS+1的内容。我记得模型用无刷电调本身就使用电流反馈,从而控制相位和电机转速,也就是说不需要转速反馈就能实现定速。能否实现定速,应该是取决于电调控制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