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与电调链接问题

楼主(2011-10-17):
今天刚到手的xxd 2208 1000kv和hw25A电调,还有蓝宇的接收1个。接好后,电机发出吱吱的声音,就是不转。我按照以前的帖子将三条线都调了位置,还是不行啊,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
等到高手指点中

网友:
可能是油门不在最低位,电调进入了设置模式,检查控上面油门通道是否反向

网友:
新电调要校油门行程

网友:
什么电池?接收对频没?

网友:
第一,接收机需要对频才能正常工作,第二,第一次使用电调时校准油门行程。第三,有可能油门反向,需调整。换三根电机线是调电机正反向转动的。

网友:
正确答 案就是综合楼上几位

楼主:
按照楼上说的调整了一下,能转了。
但是重新接电后又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了,不知怎么回事。
高手能再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
指点可以,但我不是高手。。

引用 楼主:
按照楼上说的调整了一下,能转了。
但是重新接电后又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了,不知怎么回事。
高手能再给指点一下吗?

检查下电池电量如果是旧电池c数可能不够 另外你桨是不是太大了不过按理说,1000kv的能带大部分的桨了吧

转一会停转之后电调出什么提示音?声调依次变高的三声是重启音吧,重启是因为过载或者电量不足。。。可以自己分析下
逐个排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