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规格AWG制式与导线截面积的关系

楼主(2011-10-18):
电线规格在国际上有三个标准:美制AWG, 英制SWG, 和我们的CWG
AWG制式采用线号,如:12AWG。CWG制式采用实际的导线截面积,以平方毫米为单位,即:mm2。
我们关心的几种电线规格如下:
                                               尺寸  AWG                     截面积 mm2
                                                10AWG                        5.262
                                                12AWG                        3.309
                                                14AWG                        2.081
我们用在电池上的导线一般的电流密度取每平方毫米15-18A,例如:12AWG电线可以通过的电流大约为50A

网友:
  你今晚喝了酒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只是大。小碗的差别吧~

楼主:
不喝就名不副实了!

网友B:
50A是多少V的50a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A是多少V的50a电流呢???

电流通过能力与电压无关,你用多少V都可以,绝缘强度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awg捏?

22AWG电线截面积是0.325mm2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AWG电线截面积是0.325mm2

平衡头顶多过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头顶多过5a?

是的,但平衡头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一般充电时的电流最多只有几百毫安

网友D:
电流密度一般没有那么大,10平方毫米以下,也就8A,最大也就10个多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密度一般没有那么大,10平方毫米以下,也就8A,最大也就10个多一点儿 [/quote
一般用电,小截面电线电流密度每平方毫米取3-5A,大截面电线1.5-3A。航模要求越轻越好,而且电线绝缘层是耐高温材料,我们现在用的电池电线一般为200度,所以电流密度可以取得较高

网友:
航模上的散热条件好,电流大点也没问题,最多是内阻大了一点稍微影响到放电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