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J版的DSX7完美无损改飞梦2.4G双模式成功!谢谢铜河!

楼主(2011-10-18):
DSMJ版的DSX7完美无损改飞梦2.4G双模式成功!外观无损改装!(目前正在寻找更合适的天线)
J版的接收贵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一直想改成飞梦2.4G双模式的,至少有个便宜的选择。
论坛上有DSM2版的DSX7改飞梦成功,并发了几张参考图片,主要是关于PPM定义的,但是经过验证,那个并不适用于J版。

J版DSX7的PPM位置不在高频头3根线那里!我就是因为这个走了N多弯路,自己试了无数遍,最后实在搞不定了拿给铜河让他帮着弄的,再次谢谢铜河,也向铜河牺牲的模拟狗致哀。

先上关键图:

楼主:
图片关键点详解:

BAT:从开关输出的电源,用双刀开关切换原始供电及飞梦供电、DSC模式触发;
BAT1:原始供电模式;
BAT2:DSC模式触发,给这个加电就自动开机进入DSC模式;
GND:接飞梦地;
PPM:铜河用示波器找到的合适的PPM信号点(有帖子讲的高频头上三根线那里的PPM信号是不可用的,信号始终不变)

楼主:
BAT、BAT1原本是一根线,位置很清楚了,那个插头从左往右数第三根就是了。
BAT2位置见下图:

楼主:
PPM的位置见下图:

楼主:
开关的电路图如下:
FM-BAT、FM-PPM、FM-GND分别接飞梦发射模块的相应针脚。

楼主:
电路好了,可以看下效果了:
DSMJ时不变:

楼主:
飞梦时和接模拟器一样,多了DSC字样:

楼主:
亮点来了,开始折腾外观无损改装了:
首先是开关位置,买了一堆开关摆来摆去总算找到合适的位置了:电池仓左侧是预留的AA电池弹簧安装位,可以利用下。
把切换开关、对码开关、测距开关和指示灯全放那里,地方倒是刚好,就是焊连线的时候稍微有点麻烦。
开关打到下面是飞梦,打到上面是DSMJ,开关放电池仓里面还有个好处是不怕误触。
装好后是这个样子:

楼主:
下面该考虑天线往哪里装了,先把天线拆开看看,原来结构挺简单的嘛:

楼主:
再把原机的天线拆开看看,明显做工要好很多,伸出来那截线也有一个套子套着,还有点区别是飞梦天线是铜套,原机天线是铝套:

网友:
高端………我的不敢改呵呵…没那水平…佩服佩服

楼主:
再看看原机天线安装位,看能不能想到办法:
其实中间那截管管里头是可以放下铜套的,不过貌似天线指向不好,而且前端那截不好放。

楼主:
先临时把天线芯放这里吧,测试下效果再说,等以后有更好的地方了再换地方。

楼主:
一切装好后,装回去进测距模式试了下,7m正常,再远有问题。
按飞梦说明书的说明,低功耗模式应该有10m左右,看来天线的装法还要再考虑下。

楼主:
网上找了一些合适内置的2.4G天线,也请大家帮着看看那个好些:
这个是苹果笔记本拆下来的:
参数如下:
名称:  2.4G全向天线
频段:  2400-2500
详细指标: 电气性能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频带 Frequency Range(MHz)                 2400-2500
增益 Gain(dBi)                            >2.5
驻波比 V.S.W.R.                           <1.5
极化 Polarization                         Vertical
不圆度 Non-Circularity(dB)                ±0.5
输入阻抗 Impedance(Ω)                    50
雷电保护 Lightning Protection             Direct Ground
最大功率 Maximum Input Power(W)           500MA

楼主:
这个是苹果路由器拆机的,没参数: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PCB天线,有4db和8db版本,参数如下:

原装进口4dB增益2.4G PCB天线
型号:A2440L
标准 Standard:IEEE 802.11n and 802.11 b/g
频率范围 Frequency Range:2.4 to 2.49 GHz
增益峰值 Peak Gain:6 dBi
VSWR:2:1
插入阻抗Feed Impedance:50 Ohms
功率消耗 Power Handling:30 dBm
接口:50ohm 1.13mm 直径的同轴电缆
Interface:One set of soldering pads for 50 ohm, 1.13mm diameter, micro coax cable
天线尺寸 Antenna Dimensions:86 x 11 (mm)
重量 Weight:1 g (0.04 oz)

楼主:
下面这个和原装的一样,要是原装的坏了的话用这个替换的话很不错哦,不过飞梦要是用这个想外观无损改装的话估计有难度。
参数如下:

名称:  2.4G全向天线
频段:  2400-2500
详细指标: 电气性能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频带 Frequency Range(MHz)                 2400-2500
增益 Gain(dBi)                            >2.5
驻波比 V.S.W.R.                           <1.5
极化 Polarization                         Vertical
不圆度 Non-Circularity(dB)                ±0.5
输入阻抗 Impedance(Ω)                    50
雷电保护 Lightning Protection             Direct Ground
最大功率 Maximum Input Power(W)           50
机械性能 Mechanical Specifications
接头形式 Connector Type                      IPX
辐射材料 Radiating Element Material       Copper
天线罩材料 Radome Material                EVA
天线罩颜色 Radome Color                   Gray
天线尺寸 Dimension (mm)                   130
重量 Wight(Kg)                            0.009/12
使用环境 Application Condition            Indoor
工作温度 Operating Temperature(℃)        -40~+70
储藏温度 Reposition Temperature(℃)       -55~+80

网友:
楼主是苹果达人,拆了那么多苹果天线。
感觉苹果天线不错,看数据也不错,可试试。

网友:
牛!!!
好久没有这么爽的帖子了!!!

网友:
我也顶顶铜河的无私奉献以及楼主详细的讲解!!!!
我们搜藏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把DSMJ改成DSM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DSMJ改成DSM2呢?

没DSM2的高频头,还有对山寨的DSM2接收信不过。

网友:
其他的指标没什么关系 关键 要驻波小 增益高的 才好

网友:
阅后留脚印

网友:
技术帖子要留名

楼主:
已经订购了几种2.4G的天线,到货后再测试看看。

网友:
向开拓者致敬!

网友:
强贴不顶不是人

网友:
改个背光和轴承吧,轴承谁用谁知道啊,我的DSX7是DSM2版,所以懂得

网友:
不建议选增益太高的天线,高了说明方向性太强,而且淘宝上很多天线增益都是乱标的

网友:
希望飞梦科技多发些飞梦产品应用于遥控器升级改造的资料.

网友:
呵呵。我也想问咋不改成DSM2呢。另外J和2就高频头的去吗?还有别的不同不?除了屏幕显示的字符噢。

网友:
还是佩服技术牛人

网友B:
请问楼主 我有JR DSX7,想控制LAMA  手上有JR接收和LAMA接收,怎么链接啊?

网友:
楼主拆天线手法够狠。

网友:
技术贴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就是想能有一天楼主一样 电子器材到手就变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我有JR DSX7,想控制LAMA  手上有JR接收和LAMA接收,怎么链接啊?
把JR接收的油门和方向分别联接三合一的油门和方向,把JR接收的副翼接LAMA的左右舵机,JR接收的升降接LAMA的前后舵机。开控试机,调整各通道正反向到正确。试飞。

网友:
有J的飘过 谢谢楼主

楼主:
标题

前些天定的几种天线到货了,测试了下,那种pcb的天线不可用,跟原装那种一样的天线芯效果不错,测距模式10m没问题,可以到12m左右。最初测试飞梦天线时候可能摆的位置有问题在7m左右,用这个天线稍微远半米,但是换空点的地方10m没问题。

网友:
JR2720改2.4G

 我的jr2720也自己改了,原来几个月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JR2720改2.4G

用了几个月,不好意思打错字啦,飞梦还可以啦

网友:
DSM2 改轴承

网友(2012-01-11):
这坛子牛人真多

网友:
老实说,这个控对于阅控近百个,改装好几十个控的我来说,我不敢下手!!!
佩服佩服!!!!

网友(2012-03-21):
技术贴了,持续关注中,顶起来

网友C(2012-08-19):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DSX7  J  模式的,能不能给我也改了啊,多少钱能改啊谢谢你

网友D(2013-03-01):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和原装的一样,要是原装的坏了的话用这个替换的话很不错哦,不过飞梦要是用这个想外观无损改装的话 ...

请问这个天线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DSX7  J  模式的,能不能给我也改了啊,多少钱能改啊谢谢你

最好自己搞,可以提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天线在哪里买的?

TAOBAO上搜出来的,几块钱一根

网友E(2013-07-24):
您好我拜讀過您的文  我也買了模組來改裝   但出現了無法開機的情況
有測試過是有通電的,後來把模組拆了  一樣無法開機!
請問您有遇過這樣狀況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拜讀過您的文  我也買了模組來改裝   但出現了無法開機的情況
有測試過是有通電的,後來把模組拆了  ...

可能是线接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线接错了

只有動過其中一條線而已!把他接回去後還是一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動過其中一條線而已!把他接回去後還是一樣!

由于DSX7只在模拟时才输出PPM,要改装其它模块,就得改动一条线,让它工作在输出PPM模式,此时屏幕上会出现模拟方式。
这个控在模拟线插入时,它就自动开机,输出PPM,因此改装时就是这个原理,如果不能关机,问题就出在这里。
重点检查模拟插孔里面的开关,是不是已经短接到模拟方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由于DSX7只在模拟时才输出PPM,要改装其它模块,就得改动一条线,让它工作在输出PPM模式,此时屏幕上会出 ...

我目前是想要正常開機使用dsmj的模式但有確定圖文中  BAT和BAT1  有接回去
並且其他線路已拆除  但始終無法開機
有測試BAT這條有通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是想要正常開機使用dsmj的模式但有確定圖文中  BAT和BAT1  有接回去
並且其他線路已拆除  但始終無 ...

如果是不能开机那就麻烦了,搞不好是控坏了?
bat那里肯定有电的,因为那里好像是直通到电源的。

网友(2019-07-06):
好帖,学习了,原来有飞梦接受十几个,用在6EX上,快十年了,挺不错的,现在,打算用在dsx7dsmj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