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电调

楼主(2011-10-18):
问问大家 为什么 我的550e 电调开机无自检声 马达不转 但是陀机都是可以动的

网友A:
电机线 虚接

楼主:
电机线怎么接啊 都是封死的

网友B:
设定油门行程!

楼主:
我前几天已经飞过了 也没有炸鸡 油门行程已经设定过了
不过昨天我用 xg7充电器 插了一下我装在550上的开关接口看看是不是冲接收电的 然后就没有自检声了

网友C:
是不是被你搞出问题了

楼主:
不知道啊 怎么办新买的灰机 炸都没炸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