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推力计算

楼主(2011-10-18):
这学期在学流体力学,用这个公式应该可以算出涵道的推力,对吧?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涵道本身有个效率问题

网友:
用直驱桨,外面加个圆同,与正规的涵道差异在哪些地方?

网友:
看不明白......可以详细点吗?

楼主:
和效率没有关系,效率和能量的损失有关。而这个公式回避了能量损失的问题。

楼主:
你需要知道的是,进入涵道的气流速度,和气压,出去的速度,和气压。 再结合理想气体方程计算密度。结果的误差应该很小。

楼主:
而且,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涵道出口的口径为多少会得到最大的推力。

楼主:
写出两个方程:

假设涵道受平衡力

1. 涵道内部摩擦力 + 涵道出力 = -空气密度*入口处密度*入口截面积+空气密度*出口速度*出口面积

2. 流量=入口处速度*入口面积=出口速度*出口面积

如果是像6楼说的那样,计算起来就真的复杂了。 涵道喷出的气流是直线喷出的(如果喷出的气流转个弯也好计算),而螺旋桨后面的气流是有角度的。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有点困难。

楼主:
这是上课讲过的例题,应该可以运用到涵道推力计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