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那个 有谁入手了HL的全金属虎王

楼主(2011-10-18):
我的全金属虎王感觉有点趴趴虎的意思 前负重轮的回馈力明显不足 按下去基本上就趴下去不动了 是不是因为金属履带太重或者过于紧张的原因呢 而且 在寝室里玩 好像遥控距离超过2M就遥控不到了……

网友A:
我8月末淘宝入手的HL虎王金属版(前驱动轮、后从动轮、金属履带、钢齿波箱)经过3次试玩发现很多出厂的小毛病。第一:塑料路轮中间的间隙做得太小,与金属履带中间的排齿咬合过紧,有2个路轮中间的缝隙与履带排齿不平行,行进中会出现万恶的跳轮显现。仔细观察后发现是摇臂与车底盘连接不平行,居然是歪的,导致路轮中间的缝隙与履带排齿不平行,我把那路轮卸下来小小打磨了一下,跳轮显现基本解决。第二:金属驱动轮和从动轮没有盖子,直接能看到里面的螺丝,需要自己DIY一个盖子然后喷漆。第三:不知道是HL缺润滑油还是工人装配不认真,如后后第一次试车后面2个从动轮都不转,卸下来一看里面一点油都没有,擦干净后涂了些奥迪的润滑油问题解决。第四:前车灯需要改正。真实虎王车灯跟其他德国坦克车灯一样 都是带个盖子的,中间一个长方形缝。第五:原厂漆喷的有些太肉太油的感觉,建议有条件的车长自己从新喷一下涂装、旧化一下。补充一下我看论坛好多车长反应这车动力不足问题,我没太发现,爬我家楼下车库30°坡还是挺轻松的啊,至于45°没找到也没试验过。

网友A:
补充一回答一下楼主的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前负重轮回馈力不足的问题,我的HL虎王没有这个显现,你可以检查一下这2个负重轮是否与摇臂连接过紧 就是螺丝是不是拧的太紧,建议拆下来检查一下,涂些润滑油。第二问题遥控距离问题,建议你先检查遥控器电池是否电不足,再拆开车身上盖检查一下天线与发射器电路板连接线断了。如果上述2个显现都没有建议你看看你寝室附近是否有强磁场干扰源,例如移动通讯发射塔,军用电台雷达之类的,或者哪个寝室有科学怪人搞什么未来发明神马的哈哈,建议你去个操场之类的空旷场地实验一下遥控距离再做结论。

楼主:
看样子 原车的小毛病还真不是没有 跳轮的现象还真有 暂时没想到如何解决 因为我这里没有六角板子 我的虎王是10月来的 驱动诱导都有盖子 嘿嘿 可能是店家自己装的

网友B:
我的虎王也是有跳轮的现象!
我是标配1700ma的电池,但是我昨晚充电冲了6个小时,今天早上玩了2个小时还是动力十足!
HL的电机上45度没问题!我试过了!
遥控是没问题的!我以前试过拿去篮球场跑!我可以在篮球场的一边篮球架下,把坦克开到另一边的篮球架下,一样可以做动作!但是HL的控不怎么好!有时会出现操作延时的,明明按了转弯,但是起码有2-3秒坦克才有动作!

网友C:
跳轮的现象确实有,我也遇到。我另外遇到的是遥控器里面操纵杆与感应电路的接触不良,拆开把那块接触片掰一下就好了。跳轮的一直没有去拆主要是没心思。
整个坦克要重新涂装,不然太丑了(个人感觉)。回馈力不足可能是履带太紧了

网友B:
履带方面要是HL有单一块履带卖的话就好了!
两边的履带都加多一块!这样的话,履带就不会这么紧,负重轮就会没那么辛苦!

楼主:
我也在想加一块履带 但是没有单独卖金属履带的 而且 这个金属履带 我也拆不下来……

楼主:
今天我把我的虎王彻底拆了一下 发现 悬挂和摇臂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负重轮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弹簧还都很硬 比中间的硬 很合乎逻辑 但是我发现虎王的驱动轮有一点向后歪 这导致了履带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有一定的偏差 而且负重轮的凹槽和履带的卡齿也不是完美的在一条直线上 很多情况是卡齿强制卡入到负重轮里的 金属履带过于紧张就让最前最后的悬臂始终处在非常压缩的状态 就是将坦克按下 驱动轮几乎和负重轮平行 真的一个该考虑一下加装多一点的金属铝带

网友B:
加多一节履带就很好了!可惜没有,买就要买一对!
HL就是黑!200多!

楼主:
可以这么办 德国后期的坦克兵都把击毁的T-34或者谢尔曼的履带盘在车身上 既可以当装甲也可以让炮弹跳蛋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另外 金属的履带销子到底怎么拆下去啊

楼主:
还有 我前一阵看网页 英国的吧 金属虎王的地盘 赔金属摇臂和悬挂 99.90英镑 这邮到中 国需要多少大洋啊 汇率 加运费加关税 乱七八糟的大约多少

网友A:
回复 楼主:
跳轮的问题我有办法解决,文字说可能说不太清楚,想详细聊的同好加我QQ吧 我Q54830033 附加信息就写HL虎王就好了 我就知道是谁了 很愿意与各位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车长你的虎王在哪家卖的?是TB吗?能否给给链接 我也去收一对盖子

网友D:
回复 网友B:
1700的电池玩2个多小时还动力十足?天,你那是啥电池?我的4600都没这么牛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他装的不是电池 是反应堆 哈哈

网友E:
我2200的电池,平地玩号手的t34,玩到手发麻还是有电,如果加几斤负重爬坡就只能玩半小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