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振刀啥原因

楼主(2011-10-18):
车床振刀,车出来的工件有振纹,请教高手啥原因谢谢!!

楼主:
说明:车床是C0618,车刀是买的合金焊接刀。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吃刀量大,机床刚性超负荷,该夹紧的没有夹紧,刀没磨好,可能都会出现吧

网友:
很多原因会引起振纹,溜板箱与齿条啮合不好、光杆弯曲、纵拖板与床身导轨间隙大、车床刚性不好出现振动、尾顶不牢固、主轴窜动、刀架小拖板面接触不良、...........你得看看振纹是啥样的,是重复出现?有规律?混乱的?

楼主:
奇怪我有一把45度外圆刀基本不振刀,其它都振刀,从表面看各面角度,没多大区别,都是刚磨过的,这就不好理解,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我有一把45度外圆刀基本不振刀,其它都振刀,从表面看各面角度,没多大区别,都是刚磨过的,这就不好理解,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原因各方面都有 機床剛性差 看看主軸軸承間隙  找本車工工藝書看看就會知道45度刀爲什麽不會振刀了

网友:
刀杆伸出刀架太长,在可车工件的情况下,刀杆伸出越短越好。、

网友:
内孔镗刀振动是常有的事。切削力作用于刀杆和刀座使刀杆变形或者刀座弹性让刀。最容易解决的方法是磨出刀的R槽,可以大大降低切削力。对于8MM的刀,用3MM金刚石磨头可以轻易磨出锋利的锐角刃口。砂轮机不易磨,另外砂轮机的边角R太大,只适合磨20*20的刀。

网友:
工件伸出过长没有顶住,车刀伸出过长,车刀钝,是产生振刀的主要原因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还有就是车一些表层加强热处理过的工件时,或者硬度不均匀的工件时